关于EMC单片机使用

楼主(2009-06-22):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想用EMC单片机写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的,但发现的问题挺麻烦的,也想不通:就是用单片机其中7个I/O口控制7组灯,用内部RC震荡,/RESET引脚用作普通I/O口,但发现有几个灯是亮的,其他的不亮,好奇怪,我也用仿真器试过。请问如果我用内部RC震荡,/RESET引脚用作普通I/O口,应该要注意什么?电路如下图

楼主:
测试用的程序

    RAM_FIRST    ==    0X10        ; use    EM78P153S
    RAM_MAX        ==    0X2F        ; use     EM78P153S

    TCB_STS        ==    RAM_FIRST
    TCB_POINT    ==    TCB_STS + TCB_NUM
    TCB_TIM        ==    TCB_POINT + TCB_NUM

    TCB_CURRENT    ==    TCB_TIM + TCB_NUM
    INT_TEMP    ==    TCB_CURRENT + 1
    A_TEMP        ==    INT_TEMP + 1
    R3_TEMP        ==    A_TEMP + 1
    DP_TEMP        ==    R3_TEMP + 1

    LED_1     ==    1        ; p51
    LED_2     ==    2        ; p52
    LED_3     ==    3        ; p53

    LED_4     ==    0        ; p60
    LED_5     ==    1        ; p61
    LED_6     ==    2        ; p62
    LED_7     ==    3        ; p63

;====================================================================
;        Define special register
;====================================================================
    DP_DATA        ==    0X00
    TCC        ==    0X01
    PC        ==    0X02
    R3        ==    0X03
    DP        ==    0X04

    P5        ==    0X05        ; use     EM78P153S
    P5_CONT        ==    0X05        ; use     EM78P153S
    P6        ==    0X06        ; use     EM78P153S
    P6_CONT        ==    0X06        ; use     EM78P153S

    PULL_DOWN_CONT    ==    0X0B        ; use     EM78P153S / EM78P447S
    OPEN_DRAIN_CONT    ==    0X0C        ; use     EM78P153S / EM78P447S
    PULL_HIGH_CONT    ==    0X0D        ; use     EM78P153S / EM78P447S
    WDT_CONT    ==    0X0E        ; use     EM78P153S / EM78P447S
    INT_CONT    ==    0X0F        ; use     EM78P153S / EM78P447S

;====================================================================
        ORG    0000H
        JMP    RESET

        ORG    0008H
        JMP    INTERRUPT

;====================================================================
;        start program
;====================================================================

        ORG    0058H

RESET:
        MOV    A,    @RAM_FIRST
        MOV    DP,    A
INIT_MEMORY:
        WDTC
        CLR    DP_DATA
        INC    DP
        MOV    A,    DP
        AND    A,    @0X3F
        XOR    A,    @RAM_MAX + 1
        JBS    R3,    Z
        JMP    INIT_MEMORY

INIT_TIMER:
        MOV    A,    @0B00000111
        CONTW

        MOV    A,    @0X80            ; Enable WDT
        IOW    WDT_CONT

INIT_OTHER:
        MOV    A,    @0B00000000
        IOW    P5_CONT                ; Define p5.0- output,

        MOV    A,    @0B00000000          ; define p6 - output
        IOW    P6_CONT

        MOV    A,    @0B11111111
        MOV    P5,    A
        MOV    A,    @0B11111111        ; Close LED & motor
        MOV    P6,    A

        MOV    A,    @0B00000000        ; Enable pull down
        IOW    PULL_DOWN_CONT

        MOV    A,    @0B11111111
        IOW    PULL_HIGH_CONT            ; disable PULL UP

        MOV    A,    @0B11111111
        IOW    OPEN_DRAIN_CONT            ; Disable open drain

        MOV    A,    @0B10101010
        MOV    P5,    A
        MOV    A,    @0B10101010        ; Close LEDs
        MOV    P6,    A

        CLR    INT_CONT
        NOP
        MOV    A,    @0X01
        IOW    INT_CONT            ; enble tcc, diable exter int

;====================================================================
MAIN:
        BC    P5,    LED_1
        BC    P5,    LED_2
        BC    P5,    LED_3

        BS    P6,    LED_4
        BS    P6,    LED_5
        BS    P6,    LED_6
        BS    P6,    LED_7

        CALL    LED_DELAY_PRO        ;这里省略

LED_DISPLAY_02:
        BS    P5,    LED_1
        BS    P5,    LED_2
        BS    P5,    LED_3

        BC    P6,    LED_4
        BC    P6,    LED_5
        BC    P6,    LED_6
        BC    P6,    LED_7

            CALL     LED_DELAY_PRO        ;这里省略

        JMP    MAIN

;====================================================================
INTERRUPT:
        MOV    A_TEMP,    A
        SWAPA    R3
        MOV    R3_TEMP,    A
        MOV    A,    DP
        MOV    DP_TEMP,    A

        JBC    INT_CONT,    TCIF
        NOP

        BC     INT_CONT,    TCIF

INTERRUPT_RETURN:
        MOV    A,    DP_TEMP
        MOV    DP,    A
        SWAPA    R3_TEMP
        MOV    R3,    A
        SWAP    A_TEMP
        SWAPA    A_TEMP
        RETI

;====================================================================
        END

网友A:
RESET接高电平

楼主:
试试

明天试试

网友B:
兄弟,P63不能输出,只能输入!!!!!

P63不能输出,只能输入!!!!!

换一个端口就好了,P63直接接地或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