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2007-12-10):
我用的是STC-ISP V38,采用串口方式下载,
按照它的程序下载方法,先点击  download/下载, 再给单片机上电(按下电源插板开关),max232用的是单片机的5V电压,可总是下载不了,总是显示: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给 MCU/单片机上电复位(冷启动,先没有电,再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振荡不对,请调整参数。
 4.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5.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各位走过路过的大虾知道原因嘛?有何高招啊?
偶在此谢谢啦!

网友A:
下载板是自做的吗,检查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