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的float表示的正整数是精确的吗?

楼主(2007-12-10):
譬如65535以下的正整数,用float表示应该也是精确的吧?没有舍入误差?我的理解是,float表示很大的整数和大部分小数都是不精确的,对吗?

网友A:
32位的有效精度是6位,所以是正确的。。。

网友B:
做工程的精确都是有限的,在你接受的范围内就好;

楼主:
多谢!

因为原来是整型的,怕改成float后引起累积误差,所以有此一问,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