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16X16的点阵, 12M的51忙的过来吗

楼主(2009-06-23):
4X16X16的点阵, 12M的51忙的过来吗

没弄过请教下.

具体想法, 2个595级连为16BIT数据,用UART_0发送.
4片74HC154做行选通.

用timer0中断, 625uS溢出, 实现数据发送,行切换.
能实现25HZ的刷新率吗?

谢谢

网友A:
忙的过来,以前试过32*64双色屏,很轻松的

可以去搜索我的旧贴,有源程序

楼主:
不知道,我的哪个想法可行的通

不知道,我的哪个想法可行的通

网友A:
想起来了,是同时驱动2块

相当于4X16X16*4了
软件移位输出,关键程序用汇编,时间余度很大,CPU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提示:
Keil的编译效率是可以的,但由于通用模块设计,会多出很多没必要的参数传递,所以用汇编可以显著提高自信效率。

而要更快的话,可以用51 的串口模式0,移位输出速度每个周期1位,可以轻松的达到上M的速率

楼主:
谢过XWJ,就准备照我的想法做了,

谢过XWJ,就准备照我的想法做了,

没有弄过这个,老是担心, 625uS刷新一列16个LED. 点亮时间太短
导致显示不好

网友A:
你的组合方式有问题,动态扫描1/16已经算高了

再加的话峰值电流更高,对器件要求就太高了,亮度根本就上不去。
LED打拼显示,1/16只会用以户内显示;而户外的打拼,都是1/4、1/2或者静态显示,不然亮度根本不够(再好的高亮度LED都没用)

所以建议不要用1/16更高的扫描比。

至于用那种方法,学习的话建议两种都试试,都是行得通的。

楼主:
受教,谢谢

受教,谢谢
准备,都实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