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和MOS管基间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06-23):
总图见一楼,单片机11脚出来的是50%占空比,频率800hz的方波。波形见二楼。
经光耦隔离后波形就变成了三楼,下降沿变很差。在经过MOS管后波形又变得更差,见第一个图。
现在的问题是:
1.从光耦出来就变差是由于三极管C,E直接的基间电容引起的吗?
 改为快速的光耦能克服这种问题吗?还是用别的什么器件能改善这种问题呢?
2.同样的问题从MOS管出来后更差,特别是下降沿,是由于S,D之间的基间电容还是MOS管的开关速度造成的呢?
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啊??
多谢大侠指教!!!!!
以后想不频率改的更高,例如几千HZ如果现在的状况根本就实现不了啊。。。
愁中!!!!!

楼主:
望 指教

望 指教

网友A:
连电路参数也懒得标我也懒得说你

网友B:
保密的原因吧。这种电路交给我审核立马打回重新画

mos输入端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容,而且值还不小(1000pF以上都不奇怪),所以往往要在I/O输出与mos之间加一个“mos驱动器”……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7楼指教

小弟刚开始设计电路图,也基本都是从书上学到得那点东西。
还望多指教一下。
刚才你说在I/O之间加MOS驱动器就能消除MOS端的等效电容吗?
还望指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C(2012-10-14):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D:
需要对容性负载更大的驱动能力
换句话说,输出0的时候,需要对地更大的泄电流能力
可以考虑加个能带容性负载的运放做缓冲以驱动mos
或者两个类似的器件推挽驱动

网友E:
MOS管的GS电容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