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CPLD/FPGA的(特别邀请王会计)请进

楼主(2009-06-23):
请您进来请教问题,有点冒昧,见谅。

项目描述:
copy一块SD的文件到另外一块,速度接近或达到PC和USB的速度,同时显示文件名。

FPGA成本太高,估计达到400W的芯片要150元;
CPLD + SDRAM怎么样?

看了王会计的产品羡慕不已、您觉得应该怎么做才能满足性能、成本最低?您能帮助分析下,提供一套方案吗?

请路过各位朋友指点迷津!

上面这些我一点不懂,我不清楚FPGA和CPLD的区别,见笑。

网友A:
全部copy过去?不要文件系统,那直接

一带SPI单片机,直接复制过去.

楼主:
不是很理解2楼

文件系统是要的,要不如何操作文件?

SPI速度肯定满足不了啊,DMA估计可以

网友B:
关键要有SD卡控制器,用SD协议操作SD卡,速度很快的

SD卡控制器的协议可以用FPGA来做,但如果要加上文件系统管理的相关内容,又不是FPGA的强项了,可以考虑用DSP+CPLD的思路,成本和速度应该能满足要求.选个150M的DSP作主控吧.CPLD做SD卡协议转换器难度不小的.

楼主:
回 古道热肠

如果不加文件系统,**作SD的是物理层,实际中应用是一些文件。

关键我是把一个SD的内容copy到另一个SD,就是需要两个SD控制器,如果用两块非别带有SD控制器的CPU成本暂且不说,数据传输速度保障不了;如果用带有一个SD控制器的CPU挂2个SD,做切换,同样还是牺牲了速度。

我看到C5000的DSP,具有2个SD控制器,之间支持DMA传输,比较理想,但这个产品仅仅是个过渡,为下个产品积累技术,主观角度不愿意采用DSP.

所以目前考虑利用CPLD FPGA  ARM  来做

网友C:
如果想从硬件上节省成本,只能从软件上增加成本

就是所谓的精细编码。增加软件的工作量--尽量优化,用最少的代码实现最多的功能。

没有免费的午餐

可以用很便宜的单片机+epm240实现,但软件工作量很大,需要对sd卡协议相当清楚。

如果不要求速度,用单片机就够,程序改改,有现成的。用 spi模式。
只能达到150k左右,最多也就这个速度。

网友D:
建议LZ还是不要好高骛远

或者说,以你现在的水平,很难做出很高的速度并兼顾成本的,因为要补课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一两年都不一定学得会该学的东西...

如果能找到“具有2个SD控制器”的DSP或者别的,为什么不用呢?
不管你用什么,都得再去学习很多东西的。

楼主:
荣幸遇到几位高手指点

我以后还有一个项目升级,目前这个项目也是为将来的项目做技术铺垫。
升级项目是FPGA + SDRAM + ARM + SD + FS + TFT,来代替SRAM + ARM + SD + FS + TFT;

所以目前这个产品更倾向于采用FPGA或者CPLD的方式,实在没有解决方案才会考虑DSP.

如果我用FPGA或者CPLD哪个比较合适,应该如何构建硬件框架?

楼主: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EP1C06 能实现我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