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有时候会在开启电机时死机?

楼主(2007-12-10):
电路如下图:
电源为电池供电:3.0V,2节七号电池;
单片机由DCDC供电:5.0V
电机为3.0V直流电机;

使用时发现:
    大约有0.05%比例的产品在开启电机的时候,单片机会死机。更换电机后再测试,单片机恢复正常,不再出现死机情况。同时,性能正常的产品,在用该电机进行替换后,都会出现死机现象。
    示波器观察不良品:
        3.0V电源:从上电→开机→启动电机→单片机死机整个过程都未发现电平异常;
        5.0V DCDC输出:从上电→开机→启动电机→单片机死机整个过程都未发现电平异常;
        单片机复位脚电平:从上电→开机→启动电机→单片机死机整个过程都未发现电平异常;
        控制IO口电平:从上电→开机→启动电机→单片机死机整个过程都未发现电平异常;
        电机两端电平:从上电→开机→启动电机→单片机死机整个过程都未发现电平异常;
        电机正向端串接二极管无效;
        问题电机和正常电机直流阻抗一致;

问题会出在哪里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缓启动或并大电容

KTA1644.e并大电容,470u以上最好。
如果并个小的也可以,需要MCU缓启动PUMP,类似PWM或频率。

网友B:
电机启动电流大

影响了5V电压,引起5V电压异常导致MCU出错,增加5v的滤波电容,或者再增加一个LC滤波看看,
要不使用外接直流电源,功率要大些看看还出不出问题。

网友C:
IO高驱动应该不好~~~

楼主:
答复

2楼:缓启动或并大电容
KTA1644.e并大电容,470u以上最好。
如果并个小的也可以,需要MCU缓启动PUMP,类似PWM或频率。

答复:我手头没有那么大的电容,用1uf电容或再并联一个,无效果。
缓启动还没有开始试;

3楼:电机启动电流大
影响了5V电压,引起5V电压异常导致MCU出错,增加5v的滤波电容,或者再增加一个LC滤波看看,
要不使用外接直流电源,功率要大些看看还出不出问题。

答复:在DCDC输出5.0V端再增加一个100uF钽电容,无效果;并且用示波器观察电压信号,未发现任何波动及异常。
直流电源试过,无效。

4楼: IO高驱动应该不好~~~

答复:“IO高驱动应该不好~~~”可否解释下?

其它:
很想知道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示波器这样测量能看到东西吗?
为什么99.95%电机(一个小气泵)都没有问题呢?这些问题电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KTA1644.e并大电容能实现“缓启动”?

难道是并BE结上?就不怕功率管过热损坏?

楼主:
并在KTA1644.e和地

是并在KTA1644.e和地;
电机满负荷工作电流约300mA

网友D:
仔细看了下,感觉还是电源问题

DCDC前面竟然没有储能电容,而且是直接和电机一起接3V电池的
碰到某个电机有机械死点或换向器故障时会造成电源瞬间严重下跌,此时BOOST升压电路会继续增加占空比意图增大储能量来提高输出电压,如果电源内阻稍大就可能拉死电源或造成输出瞬间不正常的。

在就是检测电机电流和MCU电流是否共地,有没有可能因电机电流造成地电位反弹

建议在100电感左端断开,串入1N5819,并对DCDC地加并1000优质电容

就算死机,也要分清楚死那种情况的死机,
比如电源拉死?CPU指针跑飞?CPU 数据被破坏?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法找出来的。

而且正确使用示波器肯定能抓出异常的,LZ先说说你的示波器设置看.

网友A:
根本原因:电池的瞬间放电不足

网友D:
是的,同意9楼

楼主:
为什么?

9楼说电池瞬间放电不足,那么:
1、我采用外部线性电源(中策的)供电为什么仍然存在这个问题?
2、为什么绝大部分的电机都能正常工作?
3、电压不能突变,并且对单片机的供电采用的是DCDC,后面还有100uF的电容,示波器观察也未发现电平突然下降,轻微的一个电压抖动单片机应该是能受得住的,不会这么容易就死机吧?

楼主:
电机一端直接接地

我曾怀疑过PCB布线,但将电机一端直接和直流电源的地相连,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同时,观察单片机附近的“地”电平,也未发现波动。

网友A:
如果用外部电源也存在这个问题

一)电机电源端大电容一定不能省的,这是功率部分,原则问题
二)走的线细了,大电流流过产生大的压降差。

DCDC的输入端掉的低的时候,DCDC关闭,短暂低脉冲会出现在VCC处。

网友A:
为什么你在VCC处加100uF而不在PUMP加?

两者道理是同的。

网友D:
如果真的只有“0.05%比例”的不良率,且故障每次都能重现

那么,把它简单剔除不就行了???

当然,要彻底解决就去照我8楼的贴整改

网友E:
又是电机 嘿嘿~~

什么电机哦? 最近发现叫陀螺的那种东西很特别哦!

楼主:
测时报告

感谢大家的帮助!以下是新的测试结果:

1、对DCDC输入部分加储能电容100uF电解电容或10uF陶瓷贴片电容,好像有一定效果,但仍存在死机现象。

解释“好像有一点效果”:(因为电机这个不良电机被我搞的有时候一开一个死机,有时候整个什么都不处理的时候开多次都不会发生问题。但在不碰动电机且交替添加去除储能电容做测试时发现,添加储能电容后死机次数会明显较少。)

2、在增加储能电容的条件下再在电机端并100uF电解电容(电机停转时的反向电动势会把它烧毁吗?),测试结果和“1”相同;

3、检查地电位,调整示波器,档位1V→10mV,5s→10ms,最后选取10mV,20ms档测试,发现,电机开启后,“地”电平抬升25mV左右,且在开启时的最大波峰在60mV左右。但正常电机也一样。

观察其它公司产品做对比,它开启电机后的地电位抬起在15没v左右,瞬间峰值在50mV左右;用该电机替换后未发现死机情况(但不能100%保证不会出现,因为此状态时,该电机换回我的产品后也正常工作。按电机供方的说法,很多客户反馈过这个情况,对策是在电机旁加0.1uF电容,但我按该方法测试后无效)

所以,可能与8楼提到的“在就是检测电机电流和MCU电流是否共地,有没有可能因电机电流造成地电位反弹”有关。但这样该如何解决呢?

注:①成本压力较大!所以想兼顾成本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真有点麻烦!②应该不是电磁干扰,因为我把电机用很长的导线引出后问题仍然存在,同时用示波器另一通道观察环境磁场,无任何异常。

继续分析中,但真有点盲目了,望大家继续指点!

郁闷!

网友F:
我觉得楼主考虑一下其他的方法

3V电池输入端加470uf电容
电机电路里串一个电感
启动使用缓启动

网友A:
KTA1664.B电阻太小

1-2K合适

网友G:
加三个电容

在靠CPU的电源出加个103PF的瓷片电容.
在电机的两电源脚各加一个对地的瓷片电容.

网友H:
我的分析及建议,请注意你的电路.

从电路中没有看到复位电路,也没有说清楚是死机是复位.
我分析有几点:

1.在你的DC-DC前,应该有电容,如果没有电容,开电机可能会死机或复位.
  你可以看一下DC-DC的说明.

2.没有看到你的复位电路
  电池供电电路的复位处理比较重要.但这一点一般人都注意不到.没有说清你的MCU类型,不敢妄加断语.

3.没有看到电机的电源在什么地方
  如果电机的电源允许,给电机串一个二极管.
4.
  给MCU的地串一个二极管
-------------------------------------------------------------
我的建议:
  如果你是电池供电系统,为什么要用5V的MCU,是做实验,那我不说什么了.如果是做产品,我建议你一定要换.

楼主:
PC随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PC指针随机跑飞的可能性较大,因为:①在程序上电和开机各有一次对系统全部寄存器和io状态的初始化,且关机是还有相应IO的处理。②每次不良时的状态非常随机,从状态点分析PC位置,应是随机。(非常遗憾的是,目前还无法进行仿真确认)。
关于MCU电压的选择,与整个产品的其它要求有关,要改动,可能要牺牲成本和功耗,暂无好的对策。
同时,正如xwj所言,这么低的比例,暂以剔除处理,并通知电机供方对NG品进行技术分析。
不管怎么说,“根本原因”是我非常想知道的,就算靠大家的方法解决了,不知道根由的话还是非常遗憾。

继续试验中,过程中会及时向大家通报!如果有好的意见和建议,还望提出,谢谢!!

网友I:
可能是高频干扰

示波器的5s→10ms,最后选取10mV,20ms档测试可能太大,高频根本看不出来,建议时间再调小观察下。
在电机输出线、电池输出、DCDC前后、单片机电源和地之间,并入小容量高频电容。在DCDC输入输出加入适当储能电容,电机驱动电源加储能电容。

网友D:
LZ,现在不怕拍你了

希望不是你设计的电路,

说真的,要是我手下的工程师设计出这样的电路,会被打PP打死的哦

呵呵^_^

楼主:
有拍就拍!

呵呵···不管是与不是,还是希望大家有的拍就拍!千万不要手下留情!毕竟,做技术不比做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容不得半点瑕疵!

网友A:
肖特基5819不好,效率低。

大功率用这个可以

网友J:
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电源

测试方法:

用另外一个电源提供给MCU,看看有没有死机现象,如果是没有死机,从电源方向解决,如果还是死机,从地线方向解决

不太同意用剔除处理的方法,因为时间长的话,电池内阻会增大,如果是mcu的电源供给有问题的话,就会有更多问题出现

网友H:
我说的几种,你都试了吗?

楼主:
郁闷

郁闷!以下是测试报告,请大家看看还有何高见!

测试报告:
1、3.0V电源加电容:
      100uF电解:NG
      470uF电解:NG
      470uF电解+103p磁片:NG
      106P磁片+103P磁片:NG(效果最佳)
2、电机两端加电容:
      100uF电解:NG
      470uF电解:NG
      103P磁片:NG
      106磁片:NG
3、电机串二极管5818
      引脚与地间:NG
      电机电源间:NG
4、改变电源
      电池 或 线性电源,不同电压情况下:效果相同;
      OK的电机,全部状态下测试:OK
5、随机组合(不全)测试:
      最佳:电源并106P磁片+电机并103磁片,NG率非常低(控在2%内应该没问题);
6、电机的启动(正常后350mA左右)瞬间,地电平抬高约25mV,同时单片机电源(DCDC输出)会在此基础上再出现尖峰抖动,加退耦电容后会剔除很多瞬间尖峰,只保留一较宽尖峰,峰值可控在30mV左右(470uF电解电容效果一样)。
注;我的示波器很差。
7、NG电机的测试报告未到;

注:因为该问题带有随机性,所以不排除误判情况;

楼主:
参考资料

这篇**比较好!供大家参考下:http://hi.baidu.com/lihui2/blog/item/fb5d1c17fa36df004b90a733.html

楼主:
补充下

100uF电解电容+103磁片→并在电源端
再加上
100uF电解电容+103磁片→并在电机端

效果很差。

远没有“电源并106P磁片+电机并103磁片”效果好。

注:“NG率非常低(控在2%内应该没问题)”是指对有问题的电机(0.05%)做连续测试时发生死机的几率;

网友K(2013-07-02):
看不见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