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口点LCD

楼主(2009-06-23):
我用I/O口驱动两个8的LCD屏,其中SEG口复用为按键输入口,内部上拉,每次按键按下都可以看到显示有闪烁,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LCD显示要不停的交换高低电平

最好是独立

楼主:
口线不够,没办法只能复用,

网友B:
是LCD还是LCM哦?

网友C:
需要上原理图

这样才好分析,按理这样复用没有问题。

楼主:
接段码LCD

是LCD,4个com口接上下拉电阻10K,7个SEG口,其中两个SEG口通过3K电阻接按键,按键另一端接地。我看了几个其他的设计方案,按键LCD都有闪烁。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通过程序或硬件解决。
我的程序是正常的通过COM口高低变换驱动LCD,在检测按键时将COM口设为输入。LCD扫描周期为60HZ

网友D:
不闪烁

就没道理了.
你驱LCD的时候,本来正常的电平,被按键强制拉歪了,能不闪吗..........
所以,要共用IO,也没共用LCD的驱动脚啊........

网友E:
同意LS的说法, 按键相当于你软件点了一下,

网友E:
给你上个参照设计,硬件的,

楼主:
LED可以不闪烁,LCD好像没办法

LS的点LCD好像不行。我有一个别人的样板,闪烁好像不是很明显。我完全照搬他的电路和点屏的方式,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大侠这闪烁究竟与什么有关?而且按理按一个按键只影响一个SEG口,可是显示的是似乎所有段都会闪烁。谢谢指教。

网友F:
这样处理就好了!

按键对地串一个1K~10K的电阻,就不会闪烁了!

网友G:
因为LCD不管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会亮!

而只有加同步反向的电压才会不亮。

所以要和按键复用且不闪烁、鬼影也行,只要按键扫描口也用IO口同步反向即可。

不懂的话就自己去仔细想想。

楼主:
只要按键扫描口也用IO口同步反向即可,不懂

LS的,我不太懂怎么操作。没按键时扫描口做输入可以是高电平,有按键后是低电平。根据扫描后的电平进行修正吗?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不知道原因

我将按键引出,不安装在PCB板上,按按键基本不会闪烁。我轻轻碰PCB的任意一方,LCD都会闪烁,请教是何原因?会是LCD的抖动吗?

网友H:
可能的原因分析

LCD对电压的敏感度远高于LED,所以这种复用在LED上是没有关系的。

我将按键引出,不安装在PCB板上,按按键基本不会闪烁。我轻轻碰PCB的任意一方,LCD都会闪烁,请教是何原因?会是LCD的抖动吗?

如果按键靠近LCD,人体会有一点电荷的,LCD对电压非常敏感,人体的电荷完全可以让LCD闪烁。

现在就是IO不够所以没有办法用IO作同步反向的

把按键串的电阻加大点试试看!(可能会影响按键的识别)

楼主:
我把按键完全断开不接I/O口,另一端接地,按下按键LCD屏也

网友I:
扫描时把公共口开到1/2偏压就不会闪了

我的就是那么用的
不闪

网友J:
只能是1/2可以做

http://gzyh.home.sunbo.net
我的网站有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