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做了半年多的DIY作品 “电动车时速表” 终于做完了

楼主(2009-06-25):
21ic中很多帖子给我很多启示。
#include    <at89x52.h>

sbit turnLin = P1^0;//转向灯信号输入,接车头开关,低电平有效
sbit shuju = P1^1;//595共用数据线
sbit shizhong = P1^2;//时速屏595时钟线
sbit gengxin = P1^3;//时速屏595更新线
sbit shizhong2 = P1^4;//里程屏时钟线
sbit turnRin = P1^5;//转向灯信号输入,接车头开关,低电平有效
sbit turnleft = P1^6;//左转弯灯驱动信号
sbit turnright = P1^7;//右转弯灯驱动信号

sbit beep = P0^0;//喇叭信号输出
sbit beepin = P2^0;//喇叭控制信号输入
sbit ultrasound=P2^1;//超声波驱动输出

unsigned char sled1,sled2,sled3,sled4,sztj,lztj,valupd,xxd,datacount,roadblock;//串行LED扫描数据,状态机,更新缓冲用
unsigned char lichen1,lichen2,lichen3,lichen4,zxd,beepdly,beepf,up_down,bepfw;//里程数据
unsigned int T1_ISR_count,speed,reboundtime;//T1定时器溢出计数,速度变量
unsigned long plusewidth,plusecount,distance,totalwidth;//脉冲宽度值,单位微秒
unsigned char code sledsg[]={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
                             0x20,0xA0,0x61,0x7f,0xF7,0xff};//串行LED段码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就是开机首先要做的事情,init是自己起的名字
     {
     TMOD=0x11;    //两个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PX0=1;        //计时定时器中断优先
     TR1=1;        //定时器1启动
     TR0=1;        //定时器0启动
     IT0=1;        //外部中断0下降沿有效
     IE=0x8B;    //允许定时器及外部0中断
     beepf=25;    //喇叭频率设置
     }            //这段程序启动了芯片中的两个定时器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595发送数据子程序,扫描程序调用
     {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80;//将最高位(MSB)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40;//将第6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20;//将第5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10;//将第4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8;//将第3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4;//将第2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2;//将第1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1;//将第0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传输完成
     }

void sendlic(unsigned char dat)//里程屏发送数据子程序,扫描程序调用
     {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80;//将最高位(MSB)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40;//将第6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20;//将第5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10;//将第4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8;//将第3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4;//将第2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2;//将第1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1;//将第0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传输完成
     }

void sledscan(void)                        //时速LED模块扫描子程序,定时器调用
     {
     switch(sztj)                        //切换状态机
       {
       case 0: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send595(0x03);                    //发送共阳控制值
       send595(sledsg[sled1]);            //发送要显示的数据
       gengxin=1;                        //打开更新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sztj=1;                            //转移状态
       break;
       case 1: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send595(0x0c);                    //第二位LED共阳控制值
       send595(sledsg[sled4]);            //发送要显示的数据
       gengxin=1;                        //更新595输出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sztj=2;                            //转移状态
       break;
       case 2:
       gengxin=0;
       send595(0x30);
       send595(xxd&sledsg[sled3]);        //与0xdf,加上小数点
       gengxin=1;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sztj=3;
       break;
       case 3:
       gengxin=0;
       send595(0xc0);
       send595(sledsg[sled2]);
       gengxin=1;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sztj=0;
       break;
       default:
       sztj=0;                            //异常时捕获状态机
       break;
       }
     }

void lichenscan(void)                    //里程LED模块扫描子程序,定时器调用
     {
     switch(lztj)                        //切换状态机
       {
       case 0: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sendlic(0x03);                    //发送共阳控制值
       sendlic(sledsg[lichen1]);        //发送要显示的数据
       gengxin=1;                        //打开更新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lztj=1;                            //转移状态
       break;
       case 1: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sendlic(0x0c);                    //第二位LED共阳控制值
       sendlic(sledsg[lichen4]);        //发送要显示的数据
       gengxin=1;                        //更新595输出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lztj=2;                            //转移状态
       break;
       case 2:
       gengxin=0;
       sendlic(0x30);
       sendlic(xxd&sledsg[lichen3]);    //与0xdf,加上小数点
       gengxin=1;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lztj=3;
       break;
       case 3:
       gengxin=0;
       sendlic(0xc0);
       sendlic(sledsg[lichen2]);
       gengxin=1;
       gengxin=0;                        //锁定595输出
       lztj=0;
       break;
       default:
       lztj=0;                            //异常时捕获状态机
       break;
       }
     }

void speedtobcd(unsigned int spd)//速度到BCD码,传递参数:速度
{
sled1=sled2=sled3=sled4=0;
while(spd>=10000)
  {
  sled4++;
  spd=spd-10000;
  }
while(spd>=1000)
  {
  sled3++;
  spd=spd-1000;
  }
while(spd>=100)
  {
  sled2++;
  spd=spd-100;
  }
while(spd>=10)
  {
  sled1++;
  spd=spd-10;
  }
}

void getspeed(void)                        //取得数据函数,主循环调用
     {
     if(T1_ISR_count>=100)                //100*65536us都没有脉冲,则说明太慢
       {
       speed=0;                            //太慢,速度置零
       }
     else
       {
       speed=495599760/totalwidth*datacount;//计算速度,速度=距离常数/总脉冲宽度*脉冲数量
       totalwidth=0;//总脉冲宽度复位
       datacount=0;//脉冲数量复位
       }
     speedtobcd(speed);//转换速度值到BCD码
     if(sled4==0){sled4=13;}            //无效零消隐
     }

void distancetobcd(unsigned long disdata)//距离到BCD码,传递参数:距离
{
  lichen1=lichen2=lichen3=lichen4=0;//原值置零
  while(disdata>=1000000000)
    {
    lichen4++;
    disdata=disdata-1000000000;
    }
  while(disdata>=100000000)
    {
    lichen3++;
    disdata=disdata-100000000;
    }
  while(disdata>=10000000)
    {
    lichen2++;
    disdata=disdata-10000000;
    }
  while(disdata>=1000000)
    {
    lichen1++;
    disdata=disdata-1000000;
    }
}

void getdistance()
    {
        distance=plusecount*6883;        //计算里程
        distancetobcd(distance);        //转换成BCD码
    }

void int0int(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外中断0函数,下降沿触发,霍尔信号
     {
     EA=0;                                //关闭外部中断
     TR1=0;                                //冻结定时器值
     ((unsigned char *)&plusewidth)[0]=((unsigned char *)&T1_ISR_count)[0];//使用指针
     ((unsigned char *)&plusewidth)[1]=((unsigned char *)&T1_ISR_count)[1];//快速拼合
     ((unsigned char *)&plusewidth)[2]=TH1;//拼合低十六位
     ((unsigned char *)&plusewidth)[3]=TL1;//拼合最低8位
     datacount++;//计算收到了多少个脉冲
     totalwidth=totalwidth+plusewidth;//总脉冲宽度=原总脉冲宽度+本次脉冲宽度
     TL1=0;//定时器复位
     TH1=0;//定时器复位
     TR1=1;//重新启动定时器
     T1_ISR_count=0;//溢出计数复位
     plusecount++;//计算脉冲总数,用于计算行驶里程
     EA=1;//开中断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定时器中断程序,定时时间到,自动运行此程序
     {
     TH0=(65536-9984)/256;                //这两行的数值代表每10000us运行一次此程序
     TL0=(65536-9984)%256;                //置定时值,每次时间到都要重新置定时值
     sledscan();                        //扫描时速LED模块,122个周期
     lichenscan();                        //扫描里程LED模块,122个周期
     valupd++;                            //延时辅助变量,1个周期
     if(!turnRin|!turnLin)                //判断转向灯开关是否合上,6个周期
        {
        zxd++;                            //转向灯闪烁延时变量自增
          if(zxd>=25)                    //判断时间是否到250ms
            {
            zxd=0;                        //延时变量复位
              if(!turnRin)                //右转向开关合上吗
                {
                turnright=!turnright;    //闪烁
                }
              if(!turnLin)                //左转向灯开关合上吗
                {
                turnleft=!turnleft;        //闪烁
                }
            }
        }
     }

void int1int(void) interrupt 2 using 3  //外中断1函数,下降沿触发,超声波信号
     {
     TR2=0;//冻结定时器2
     ((unsigned char *)(&reboundtime))[0]=TH2;
     ((unsigned char *)(&reboundtime))[1]=TL2;//使用指针快速读取T2定时值
     roadblock=6800000/reboundtime;        //路障距离计算:路障=声速×2÷回弹时间
     TH2=0x00;
     TL2=0x00;//定时器值复位
     }

void timer1 (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程序
     {
     T1_ISR_count++;                    //定时器溢出计数
     }

void timer2 (void) interrupt 5
    {
    TR2=0;//65536ms还没有收到回波,停止定时器
    TH2=0xff;
    TL2=0xff;//将65535值存入定时器
    }

void hi(void)                            //开机动画程序
     {
     unsigned char de1=20,de2,de3;        //延时函数用临时变量
     xxd=0xff;                            //关闭小数点
     lichen1=lichen4=sled1=sled4=12;    //显示"-Hi-"
     lichen2=sled2=11;                    //显示"-Hi-"
     lichen3=sled3=10;                    //显示"-Hi-"
     while(--de1)
       while(--de2)
         while(--de3);                    //延时
    sled1=sled2=sled3=sled4=0;            //测试0000-9999
    de1=10;                                //测试0000-9999
     while(--de1)
         {
         sled1=sled2=sled3=++sled4;        //测试0000-9999
         lichen1=lichen2=sled1;
         lichen3=lichen4=sled1;
         while(--de2)
           while(--de3);                //延时
         }
     xxd=0xdf;                            //打开小数点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nit();                            //初始化
     hi();                                //开机动画
     while(1)
       {                                //判断模式是显示时速还是里程

         if(valupd>=50)                    //时间到,计算速度
         {
         getspeed();                    //计算速度,占用2432个周期
         getdistance();                    //计算里程,占用2438个周期
         valupd=0;                        //更新延时变量复位,占用2个周期
         }
         if(turnLin)                    //转向灯控制信号,低电平有效
         {
         turnleft=0;                    //开关未合上,关闭转向灯
         }
         if(turnRin)                    //转向灯控制信号,低电平有效
         {
         turnright=0;                    //开关未合上,关闭转向灯
         }
         if(!beepin)                    //判断喇叭控制信号是否有效
         {
         beepdly++;                        //延时辅助变量
         if(beepdly>=beepf)                //时间到
           {
           beep=!beep;                    //输出方波
           beepdly=0;                    //辅助变量复位
           bepfw++;                        //扫频延时辅助变量
           if(bepfw>=5)                    //控制扫频速度
           {
           bepfw=0;                        //扫频辅助变量复位
           if(up_down==0)                //判断扫频方向
             {
             beepf--;                    //增加频率
             if(beepf<=10){up_down=1;}    //到达阈值,反向
             }
            else
             {
             beepf++;                    //降低频率
             if(beepf>=40){up_down=0;}    //到达阈值,反向
             }
           }
           else{beep=1;}                //喇叭控制信号无效,IO置1
           }
         }
       }
     }

楼主:
LED显示屏

楼主:
LED显示屏PCB板

楼主:
CPU主控板

这个板比较简单,就一个34064和一个CPU,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做霍尔信号的整形。

网友A:
驱动595还是用带spi的片子简单快速

驱动595还是用带spi的片子简单快速

楼主:
业余DIY,就着有的芯片做了。呵呵。

网友B:
CPU引脚这么空? 还扩展啥呀?

网友C:
嘎嘎,高仿ID

楼主:
回XWJ,外扩的原因不是IO口不够,是要把显示屏装在车头,线

网友D:
595驱动那样写有什么好处么 效率高吗?

网友E:
鼓励 ,加酷

网友A:
好像效率是不高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595发送数据子程序,扫描程序调用
     {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80;//将最高位(MSB)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40;//将第6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20;//将第5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10;//将第4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8;//将第3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4;//将第2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2;//将第1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1;//将第0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传输完成
     }

for循环搞定多好啊,哪能一句一句写啊

网友B:
可以用ACC和ACC.x,或者分配个bdata

否则估计Keil不会将八个shuju=dat&0x80合并

网友B:
呵呵,试了一下,不需ACC,Keil也优化得很完美,不错!

     6: void sendlic(unsigned char dat)//里程屏发送数据子程序,扫描程序调用
     7: {
     8: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C:0x0003    C290     CLR      shizhong2(0x90.0)
     9:      shuju=dat&0x80;//将最高位(MSB)放到数据线上
C:0x0005    EF       MOV      A,R7
C:0x0006    33       RLC      A
C:0x0007    9291     MOV      shuju(0x90.1),C
    10: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C:0x0009    D290     SETB     shizhong2(0x90.0)
    11: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C:0x000B    C290     CLR      shizhong2(0x90.0)
    12:      shuju=dat&0x40;//将第6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C:0x000D    EF       MOV      A,R7
C:0x000E    A2E6     MOV      C,0xE0.6
C:0x0010    9291     MOV      shuju(0x90.1),C
    13: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C:0x0012    D290     SETB     shizhong2(0x90.0)
    14: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C:0x0014    C290     CLR      shizhong2(0x90.0)
    15:      shuju=dat&0x20;//将第5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C:0x0016    A2E5     MOV      C,0xE0.5
C:0x0018    9291     MOV      shuju(0x90.1),C
    16: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C:0x001A    D290     SETB     shizhong2(0x90.0)
    17: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C:0x001C    C290     CLR      shizhong2(0x90.0)
    18:      shuju=dat&0x10;//将第4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C:0x001E    A2E4     MOV      C,0xE0.4
C:0x0020    9291     MOV      shuju(0x90.1),C
    19: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C:0x0022    D290     SETB     shizhong2(0x90.0)
    20: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C:0x0024    C290     CLR      shizhong2(0x90.0)
    21:      shuju=dat&0x08;//将第3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C:0x0026    A2E3     MOV      C,0xE0.3
C:0x0028    9291     MOV      shuju(0x90.1),C
    22: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C:0x002A    D290     SETB     shizhong2(0x90.0)
    23: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C:0x002C    C290     CLR      shizhong2(0x90.0)
    24:      shuju=dat&0x04;//将第2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C:0x002E    A2E2     MOV      C,0xE0.2
C:0x0030    9291     MOV      shuju(0x90.1),C
    25: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C:0x0032    D290     SETB     shizhong2(0x90.0)
    26: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C:0x0034    C290     CLR      shizhong2(0x90.0)
    27:      shuju=dat&0x02;//将第1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C:0x0036    A2E1     MOV      C,0xE0.1
C:0x0038    9291     MOV      shuju(0x90.1),C
    28: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C:0x003A    D290     SETB     shizhong2(0x90.0)
    29: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C:0x003C    C290     CLR      shizhong2(0x90.0)
    30:      shuju=dat&0x01;//将第0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C:0x003E    13       RRC      A
C:0x003F    9291     MOV      shuju(0x90.1),C
    31:      shizhong2=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C:0x0041    D290     SETB     shizhong2(0x90.0)
    32:      shizhong2=0;    //拉低时钟线,传输完成
C:0x0043    C290     CLR      shizhong2(0x90.0)
    33: }
    34:
C:0x0045    22       RET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请联系xuwenjun@21cn.com

网友F:
keil真的很聪明!

网友G:
好长的资料啊!!! 详细! 顶一下

好长的资料啊!!! 详细!  顶一下

网友H:
想象不出匠人写出这样的代码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dat)            //595发送数据子程序,扫描程序调用
     {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80;//将最高位(MSB)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40;//将第6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20;//将第5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10;//将第4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8;//将第3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4;//将第2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2;//将第1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好准备产生上升沿
     shuju=dat&0x01;//将第0位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shizhong=1;    //产生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shizhong=0;    //拉低时钟线,传输完成
     }
你怎么写出这样的程序????

网友I:
是假匠人~~~~~~~~~

网友B:
汗,这么明显的假冒ID,都会有人看错???

论坛里所有的增加ID,老x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I:
呵呵,老X是孙悟空,火眼~~~~~~~~~~~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捧场,01dxwlm有什么好的格式推荐下下。

菜鸟成长中~!

网友J:
程疗匠人是中西合璧啊

网友K:
高仿匠人

网友L:
匠人啊,你还习惯用51单片机开发产品的说啊

网友M:
MCU和595的速度用的多少

实际安装时候注意下,因为线路增长增大分布电容很明显

网友B:
软件模拟的话速度不可能很高,所以基本上不用考虑线的影

网友N:
用单片机直接驱动LED不可以吗?

用单片机直接驱动LED不可以吗?

网友O:
看半天才看明白,变量名居然是拼音,这是匠人写的?

网友E:
30楼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

这不是匠人写的。而是疗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