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大虾给帮忙看看程序

楼主(2007-12-11):
只要触发QJ键,给单片机一个低脉冲,下面的for循环就要循环10次,但是在实际调试中却发现,cont1为0一次后,m2z=0; cz1=1;

void motor_qj(void)
{
  uint CONT;
  uint cz1;
  uint m2z;
  uint cont2;
  for(CONT=0;CONT<10;CONT++)
  {
    cz1=0;
    m2z=1;
    while(cont1);
    CONT++;
  }
  m2z=0;
  cz1=1;
}

网友A:
不知在讲什么

网友B:
这两天学生哥怎么这么多?

网友C:
表达能力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D:
LZ赶紧回去整理思路,弄明白自己到底要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