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一道郁闷的面试题

楼主(2007-12-11):
有10箱外形相同的苹果,其中有9箱,里面的苹果是半斤一个。还有1箱,里面的苹果是4两一个,给你一杆秤,只能称一次,要找到里面的苹果是4两一个的那箱。有办法否?考完后问那个考官,他叫我再想,说结果很容易,想不通。

网友A:
好像是:

把箱子编号
然后:
1#:1个
2#:2个
3#:3个
。。。
10#:10个

一次就能称出来啦;

网友B:
不会是脑筋急转弯吧,一箱就一个苹果?或每箱重量都一样

题目好像没说不可以开箱看?看一看不用称!

网友C:
楼上方法对的

看和理论值27.5斤差多少就知道在几号箱子里

网友D:
不错,就是2楼的办法。

其实用数学表达就是:

1*m1+2*m2+3*m3......+10*m10 = xxx

结果少了多少个1两,就是哪一堆。

楼主:
对的,想通了

但是我觉得题目应该改为:有10箱外形相同的苹果,其中有9箱,里面的苹果是半斤一个。还有1箱,里面的苹果是4两一个。半斤一个的苹果和4两一个的苹果大小一样。给你一杆秤,只能称一次,要找到里面的苹果是4两一个的那箱。(可以打开箱子)。

网友E:
果然是高手

网友F:
笨,给你称就非得用称来称啊?半斤的苹果和4两的苹果能一样

网友G:
楼上,看看楼主的第一句话

看题不专心,拍一砖,哈哈哈~~~~

10箱外型相同的苹果

当然要理解为,箱也相同,苹果外型也相同~~~

网友H:
2楼厉害

速度还超快

网友I:
呵呵,没有想出来

原来可以拆箱的啊
看完跟帖后明白了
有意思

网友F:
哈哈,干脆重量也相同:-)

网友J:
哈哈

开始没想出来

网友K:
re

还应该补充一点,每个箱子里的苹果大于10个

网友L:
不行哦,有累积误差

呵呵

楼主:
再改题

有10箱外形相同的苹果,箱也相同,苹果外型也相同,每箱重量一样,且每个箱子里的苹果数大于10.其中有9箱,里面的苹果是半斤一个。还有1箱,里面的苹果是4两一个。半斤一个的苹果和4两一个的苹果大小一样。给你一杆秤,只能称一次,要找到里面的苹果是4两一个的那箱。(可以打开箱子)。

网友M:
放水里

放到水里,哪个沉水的体积小是哪个。2楼的办法真好。

网友N:
呵呵,可以,想起初中时做过一个

一个逻辑的问题
很有意思

网友N:
以前是个天平,只能判断大小的天平

网友N:
请看题目

题目在下页

网友N:
另一题,有意思

10个大小同的铅球,有一个比其他的重,其余9个一样重。

要用一个只能判断大小的电平

称4次  找到重的那个铅球。

大家看哈

网友O:
呵呵,最多三次嘛

第一次,一边五个,把五个较重的留下
第二次,一边两个,剩一个,如天平平衡,即是剩的那一个,如不平衡,留下较重的两个继续
第三次,分晓

网友B:
另一方法

10个球按3 3 3 1分4组,定义为A B C D 4组

第一次:称A B组,如不平衡则再称一次即可

第二次:如A B组平衡,则C组中取两个(C1 C2)称,如不平衡则完成

第三次:如C1 C2平衡,则称C3和D,即找到较重的。

这种方法应比22楼的好些,两次完成的概率高些。

网友P:
呵呵,以前 BT 地玩过 144 选 1 的;

读书的时候,纯属无聊,找了个题目害老师:
144 个外型一样的球,有 1 个重量不同,求用天平找出该球的最少次数?
谁睡不着的,可以试试,哈哈;

网友N:
呵呵,题目有点出入,答案好像没这么简单

可能记错了点。唉

网友Q:
金币问题的翻版

网友R:
2f好方法

网友S:
re

靠,什么题目,真是的好多种说法的,看来是要考你想问题的全面性了,没说不可以开箱,也没说苹果一样大,还没说一样重,当然也没有数量.这样的题目真的是太郁闷了.

网友T:
这个题目主要考虑人的应变能力

网友U(2010-06-21):
称是可以读重量的,大哥

网友V(2010-08-23):
有意思的题目,一般题目还是要往数学上靠啊

网友W:
有10箱外形相同的苹果,箱也相同,苹果外型也相同,每箱重量一样,且每个箱子里的苹果数大于10.其中有9箱,里面的苹果是半斤一个。还有1箱,里面的苹果是4两一个。半斤一个的苹果和4两一个的苹果大小一样。给你一杆秤 ...
引用 楼主:

这样更简单,直接数个数就可以了,数量最多的就是了4两一个的

网友W:
读书的时候,纯属无聊,找了个题目害老师:144 个外型一样的球,有 1 个重量不同,求用天平找出该球的最少次数?谁睡不着的,可以试试,哈哈;  ...
引用 网友P:

最少5次
递归解决~~~

网友X:
有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