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可控硅/MOS控制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6-25):
PWM+可控硅控制直流电机,是一个典型的电机控制方案。小弟最近在做一直流电机控制,PWM频率为27KHz,不带负载情况下,电机输出正常,带上负载时,电机的扭力迅速下降,甚至轻轻用手都能握住,不知是何原因?PWM的频率应该如何选择呢?PWM+MOS控制呢?频率如何选择?那种更好呢?

网友A:
有负载后,就要加大占空比,不知道你有没有闭环控制啊

控制电机也就是控制速度,保证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来改变PWM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