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2009-06-25):
我想换种单片机,准备参加电子设计竞赛,以前只接触过51.
选一种16位单片机好呢,还是用DSP好?
请高手推荐一款型号!
非常感谢

网友A:
要根据电子设计竞赛要求选,不能本末倒置。

网友B:
建议还是51,足够了,实在不行就89c58,没必要飞16位用

网友C:
不可能有时间给你学习,所以要尽量用熟悉的东西

网友D:
您要真想技术领先

就选AVR或ARM吧,PIC也不错.

网友E:
严重同意2-4楼

网友F:
dsp并不适合你啊,尤其是你没修过数据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