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收PC数据,在收一长串0X00时出错?

楼主(2007-12-12):
串口收PC数据,在收一长串0X00时出错?
我在用PC送数据给单片机,其中有一串数据为连续的0X00,可是串数据单片机老是收错,总是少收,
我是用中断的方式,但是总是收到约2个BYTE时才进一次中断,收一次,
我在PC端把这一串OXOO改成其它的值就正常接收了,
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可能:波特率误差、校验方式

网友B:
这个问题有意思

如果真的跟楼主描述的那样:把别的数据置换0x00就好了的话。

网友C:
看到过一种通讯规约

所有的数据各字节在发送时都加0x30,在接收时减去0x30.
可能是针对类似情况的。

楼主:
"农民讲习所" 谢谢你的答案,是校验位的问题

"农民讲习所" 谢谢你的答案,是校验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