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各位的经验水平

楼主(2007-12-12):
上面的电路1是一个驱动电路,请大家说说这个驱动电路的特点??
电路2中有两个二极管D1,D2,请问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RE

电路1在这!!!!!!!!!

网友A:
这是在考你自己

网友B:
电路1不需要限流电阻吗?

网友C:
RE

电路1:LED灯的亮度随控制线电压的大小可调
电路2:D1、D2应该是稳定电压范围在0~VCC之间,起过压保护

我硬件不行,所以不一定对。

网友D:
电路1的特点是悬乎。

网友E:
看不懂,寒自己一个……

楼主:
re

怎么没有人能详细说说

网友F:
1是胡闹

网友G:
1是钳位

使电压钳位在0-vcc之间

网友H:
我是菜鸟

电路1中的三极管应该是做反向器

网友I:
哈哈,特点就是可以冒烟

做点烟器不错:-)

网友J:
RE

我没啥经验。

1图的目的是脉宽调制,CTL的频率的控制LED的亮度,但跟人认为这LED必烧。哈哈。

2图是保护电路 -0.6V~VCC+0.6V

网友K:
我的意见

两个二极管中间也不知道接到什么地方,所以----我考!不就是一个防止电源接反的垃圾电路吗?还设计得错漏百出,还好意思“考考各位的经验水平”。问的问题只有自己看得懂。

网友L:
楼主不懂就问啊

还不好意思呢?
被拍了吧,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