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用串口烧录会否不稳定的?

楼主(2009-06-26):
当时图方便搞了个STC单片机,就是因为它可以用串口来下载程序,但是没想到也这么麻烦,按照它说的方法有时候就是没反应,不知道怎么用万用表笔碰碰地,碰碰哪个管脚,一个不注意,它又开始下载程序了,我可以保证不是什么虚焊,假焊,短路,断路之类的问题,糊涂了,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一开始推的时候还有些问题(大到如NXP也不能幸免)

现在很稳定了

贴一下图就好说了

51问题原因不外乎电源、晶振,输入口上拉这3个。

网友B:
注意使用新版本的烧录软件

另外就是调整下最高和最低波特率,还有注意 P1.0和P1.1 的设置

楼主:
楼上说的都看过了

对2楼说的输入口上拉,串口线上难道要上拉?

网友C:
是不是USB转串口

我用USB转串口下载STC,遇到过楼主的问题,偶尔不稳定。
用9V电池供电(8905),电池快没电时,遇到过楼主的问题,碰碰,按几下RESET 才可以下载。

直接使用串口或者单片机5V供电没问题的时候,下载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D:
老实说STC的还是挺好用的

只是不知道用11F32替换89C58会不会兼容。
它那个网站真是有点乱啊,datasheet就更是业余了。

网友E:
用了,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

网友F:
DATASHEET实在太垃圾了,说实话

网友A:
毕竟是走兼容的路子,手册也可以宽容一些

这么高的性价比,还可以用自己熟悉的工具来开发……总好过为了省成本选非主流内核去啃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