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二极管的反向不导通与断路是两码子事

楼主(2009-06-26):
就因为这个问题,调个遥控器搞了我好几天。
当时设计的时候是计划让红外遥控直接给主机去处理的,后来挪到下位机来做了。主机的那个管脚被用作上下位机的通讯线,于是在红外管脚与通讯线之间就架了一个二极管,让主机到红外脚反向。
结果的现象就是只要主机一开机,遥控就失灵了,查了老半天,才发现,怎么红外的波形会跑到通讯脚上去的,让硬件工程师查一下,他很高兴的告诉我,就是这样设计的,怎么样怎么样#¥#¥◎%....通讯线上的数据不会跑到红外脚上去的。结果我把二极管断掉就没事儿了。
晕了,晕死了。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怎么了?

明明是李自己理解错误啊,哪来的反向???
于是在红外管脚与通讯线之间就架了一个二极管,让主机到红外脚反向

网友B:
说实话,就看明白! 但接二极管在应用当中也常见的

说实话,就看明白!  但接二极管在应用当中也常见的

网友C:
你确认那个二极管

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毫秒微纳皮秒都是处在“反偏”状态的吗?

楼主:
没明白什么意思

上个图,就是想知道箭头指着的那个地方有数据的话是不是会跑到Ir口来,我这硬件工程师就说是这样设计的,但是这样就影响到我的遥控器了,我拆掉二极管就没事。

网友A:
呵呵,当然是,还要怎么说?

你还没理解它的功能吗?

网友D:
晕了,如果你的PC那边那个脚接地的话,岂不是相当于钳位了

楼主:
....

今天惨遭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