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产生一个随机数?

楼主(2009-06-26):
(无正文)

网友A:
伪随机数可以用rand()

喂种用实时时钟
或者开了定时器,随便干点不定期的事,回来读一下……

网友B:
读程序指针,然后余256,保留单字节。

网友C:
搞一个热噪声发生电路,放大到5Vp-p,再用AD转换,完美的随

网友D:
产生伪随机数

伪随机数,是一个运算函数,网上找找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