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c02读写,大家给分析下。

楼主(2007-12-12):
有关2402别人的程序中的这段,我不明白其中的运算还请大家给分析下,谢谢了。
unsigned char shin()
// 从AT24Cxx移入数据到MCU
{
unsigned char i,read_data;
for(i = 0; i < 8; i++)
{
SCL = 1;
read_data <<= 1;
read_data |= (unsigned char)SDA;
SCL = 0;
}
return(read_data);
}

这里read_data左移一位后,与SDA相或怎么理解?

网友A:
这都不能理解

网友B:
就是把刚读入的一位放在最低位了。

网友C:
楼主需要理解串行通讯

网友D:
这时就是+1/+0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指点

read_data <<= 1;   先将read_data 的值最后一位保持为0
read_data |= (unsigned char)SDA;  //(unsigned char)SDA;=1或者0 ,  read_data |= (unsigned char)SDA;相当于 read_data |= 0x01 或者read_data |= 0x00
我想我是要好好看下串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