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上电便跑飞的问题

楼主(2007-12-12):
io口用pnp三极管驱动一个 LED
当另一个io口有信号输入时 LED灯亮
(为了检查问题而另作的一个简单电路)

上电后 大多数时候直接就当机了
只有反复几次接电源 才能出现正常的状态

搞不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遇到过这问题么?

楼主:
会是芯片不好的缘故么?

这次的芯片 是让人带的
上面的字 用手磨了几天居然就变得几乎看不清了
瞎猜的

因为实在是问题出在哪

这么简单的程序不会写错

以前也一直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谁帮忙解答下啊~

网友A:
查一查复位电路

网友B:
换个CPU看下嘛

     如果结果还是一样,那就认真检查CPU核心电路 及电源电路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C:
别告诉大家你连RC复位都懒得焊……

网友D:
供电、时钟、复位及电路设计等都可能是问题的根源

另外,驱动PNP晶体管的话要注意电压。

网友E:
检查EA(31)是不是忘了接VCC

楼主:
复位电路有的啊

就是怎么都想不明白
因为以前一直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把你实际做的电路测绘后贴出来

不要你原设计的电路图,只要现测绘的。

网友F:
是不是51的?

网友G:
上图啊,不然怎么讨论???

比如之前有个说用仿真器可以,实际焊板却不行的,由于贴了电路图,俺一样就看出EA没接了,这不多快?

网友H:
10楼的名字太强了吧

楼主:
电路图

振荡部分没画

楼主:
程序部分

#include<reg51.h>

Uart_Init();
Delay_coming();
Delay_going();

int i,j;

sbit P10=0x90;
sbit P27=0xa7;

void main()
{
    Uart_Init();

    P27=1;
    while(1) {
      if(P10==1)continue;
      Delay_coming();
      if(i>0)continue;
      P27=0;
        while(1)
       {
         if(P10==0)continue;
         Delay_going();
         if(j==0)break;
        }
      P27=1;
               }

}

Delay_coming()
{
    i=1800;
    while(--i) {
                 if(P10==1)break;
                 }

}

Delay_going()
{
    j=1800;
    while(--j){
                 if(P10==0)break;
                 }
}

Uart_Init()
{
SCON=0x52;
TMOD=0x20;
TCON=0x69;
TH1=0xf3;
}

网友E:
果然不出所料。31脚悬空着。

楼主:
请问sharks

什么意思?
帮忙详细解说下
小弟找不到问题索在啊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明天去改下电路看看效果

呵呵 谢谢

网友I:
如果你想让程序从片内开始执行,请把31脚接到VCC

如果你想让程序从片内开始执行,请把31脚接到VCC。如果你想从片外执行,象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可否先自己翻一下任意一本单片机的书?不会连本书都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