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完直插的器件后,其PAD孔里面的锡如何去除好?

楼主(2007-12-13):
 大孔可以用吸锡器吸,小孔里面的锡吸不出来啊

网友A:
吸锡丝 或许有用

网友B:
烙铁

加热,一敲就很干净了,对0.5mm以下的孔效果较差

网友C:
加热

加热,用一根管子吹

楼主:
2、3楼,孔小不好用,比如0.8mm的孔

 4楼,不可行,烙铁加热的时候碍事,吹的时候要把烙铁移走,但是刚移走管子还没对准锡就凉了凝固了。

网友D:
牙签,比什么都好用

网友B:
5楼

0.8mm的孔是没问题的,再小就不好使了。

网友A:
晕菜,0.8的孔这么大

用吸锡器一吸搞定

楼主:
ls,是无铅的锡,不是有铅的,可能没那么好应付吧

 再说镀完锡后孔已经没那么大了。

网友E:
你的焊盘受不得

拆完了就不要管了,对于单连接点的可以使用焊锡丝再次填满,溶化,然后使用吸锡器从烙铁的另一面吸干净。
要是铺铜的则不行,要先预热才好处理
我用另外的办法,就是不处理带有铺铜的焊盘,插元件时候加热把它插进去再补锡,常用这个办法换主板电容

网友F:
加热,用吸锡器

  加热的时间要稍长一点,吸锡器放下的速度要快,位置准确(呵呵,这个可要经验)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G:
我用两个办法

    一是吹,适合较大的焊盘孔,用烙铁融化焊锡后,提一口丹田气对着焊盘...看你的肺活量和时机的掌握了,练好了比吸锡器效果好。
    二是扎,用注射针头、中医刺针等,这些针不会被镀上锡。

网友H:
用吸锡器从另一面吸,很简单的。可以吸得pad光洁如镜

编织带也不错。如果有覆铜,可能一支100W的烙铁更能让你感觉什么叫爽……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总结一下:

1、不处理带有铺铜的焊盘,插元件时候加热把它插进去再补锡
2、用注射针头、中医刺针
3、用吸锡器从另一面吸。

  下次换件的时候试试,呵呵。

网友E:
再加一个就是加热的时候

烙铁要对焊锡和引脚加热,尽量不对焊盘直接加热,以免焊盘局部过热导致脱落

网友I:
我的办法

板子往桌子上使劲摔,注意别把元器件碰坏了.
当然要先加热,即将接触桌子的时候拿走烙铁.
屡试不爽.

网友J:
敲桌子

无论大小,碰到顽固的经常把桌子敲得有人以为在打架

网友D:
哈哈,鼓掌,吹口哨...

网友K:
不锈钢丝

网友L:
敲桌子的

动作好帅的,估计那个难学的,
要多锻炼了

网友M:
吸锡烙铁

试一下传说中的吸锡烙铁.

网友N:
找一根细电线,把外皮扒了,

把它放在松香中用烙铁加热,等铜线上镀上均匀的松香液后,把铜线紧贴焊孔处,用烙铁加热铜线,并来回拖动铜线即可~~

别说是0.8的孔,0.4的孔也可以洗的干干净净的~~

网友O:
热风枪捂在上面吹

我前面吹过几个PLCC44的座子,很多孔里面残留有焊锡
吸锡器用了,根本不好使,因为有些焊锡全在孔内很难加热融化
必须在外面再加些才好融化,而且如果加多了,有时候一次又不能全吸出来
总之,很麻烦
用枪就最爽了
捂着上面吹,而且都是吹的干干净净
不过吹久了会把板子吹糊

网友P:
将板子拿到桌边,左手拿住板子

将板子与桌子倾斜30度,右手那烙铁,加热焊盘后,轻轻的在桌边一敲,保证干干净净!如果怕桌角太硬,就再桌边垫一本书

楼主:
哈,看样子方法五花八门啊

 不过21楼说的吸锡烙铁看起来像高科技玩意儿?有机会得试一试,呵呵

网友Q:
我的嘴唇上烫了个疤...

网友R:
很难恢复到最开始的状态了

可能吸锡线是个好办法,不过很难恢复到最开始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