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问个问题

楼主(2007-12-13):
哪位有用过义隆单片机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到底是先把I/O设为输入或是输出
再清除I/O口
还是先清除I/O口,再设计为输入或是输出呢
还是不分先后呀

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
现在不知道哪种方法是对的

网友A:
结果是一样的吧

楼主:
结果不同的哦

第一种方法:
试验时用某一I/0来驱动一个小马达(高电平有效),上电时马会动一下,用示波器看有10MS的高电平时输出
第二种方法:
接法跟一种方法相同,但上电时马达就不会动的

现在还是搞不明白

IC晶振用32.768K,选择用内部复位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B:
这个要看你IO上电后的初始状态是什么了

如果上电后,IO是作为输入的,而又接了上拉,,那么你置位IO是没作用的,因为IO作为输入,只能读

如果上电后,默认是作为输出,那么第一时间清IO

但是有一点不明,就算操作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单片机上电的时间会超过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