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OST芯片

楼主(2007-12-13):
项目中需要一个USB HOST芯片,最好是SPI接口,USB1.1/2.0都可以,各位做过的推荐一下:有没有性价比好的,使用简单的?

楼主:
没推荐的?

没推荐的?

楼主:
maxim价格就是高

maxim价格就是高,而且在USB方面也不突出

网友A:
找沁恒公司

CH375有一款能实现串行访问芯片寄存器,只要您这产品有量,沁恒公司会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