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写程序问题

楼主(2007-12-13):
想请问一下:
 用at89c51加74hc595驱动三个数码管,如显示:123。
 能否说一下它显示原理。
我是刚学!盼回复!

网友A:
re

动态刷新,通过人眼的能识别的频率几十hz
google一下

网友B:
用串行移位就OK了

如提

网友C:
亮一位,灭其它 ,延时,然后不断重复

  总周期小于0.1S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