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只电阻,一只二极管,只用一跟口线

楼主(2007-12-13):
可以把模拟串口和51单片机片上串口连起来,这个单线模拟串口可以发也可以收,更可以监视和接收硬件串口的发,也可以监视和接收硬件串口的收

大家来试试~~~
1:主从 加 协议 的方式

楼主:
没人玩,我自己玩,自得其乐

如图
模拟串口作为从机

RXD 和 TXD 为51单片机的收和发,作为主机

模拟串口平时等待接收,当收到主机的命令(特定的协议,后面祥细说明),再作相应的操作(比如转换为发送,向主机发送数据)

当主机要向从机发送命令时,先CLR  REN,屏闭掉主机的接收功能(屏闭冲突),当发送完命令后,SETB  REN,OPEN 接收功能,等待接收从机或其他设备的串口数据

模拟串口接收到命令后,先解译命令(协议),判断是命令还是普通数据
如果是命令,再按照命令作特定的操作,比如 向主机发送数据,那么这时,模拟串口转换为发送(这时要延时一小段时间,待主机OPEN接收状态),再向主机返馈数据。

关于协议,如果产品支持级联控制,那么协议是少不了的,说说协议吧

协议可以用国际商业常用的,比如 TCP/IP 、IIS,等等

但自己也可以开发一个小型、适合自身产品的简单协议

比如: AB 20 ID 18 02 XX XX BA
说明一下吧
第一个字节: AB 是协议开始字节,作为开始标记

第二个字节: 20 命令一,告诉从机要操作那个功能模块

第三个字节: ID 设备ID或设备设置通道,就是从机的身份*,只有ID和自己的ID相同,才会根据命令操作,否则掉弃

第四个字节:18 命令二,功能模块要操作的功能,比如,这个18 代表 要控制外设的开关,如果是 20 ,就是向串口返馈数据

第五个字节: 02 数据长度,表示后面跟着有多少个 数据

第六第七字节: XX XX 数据,根据数据作操作,比如结合 第四个字节 18,数据是  01 01 的话,那么 就是 第一通道 开(第一个01 表示第一通道 ,第二个01 表示状态 为开 00表示为关)。

第八字节:BA 校验和、结速字节,如果是BA 那么不去检验校验和,只是标示命令结速,其如是其他,那么这个字节作为校验,前面所有 字节相加 ,然后保留前8位,再加上 这个 校验字节,如果是 FF ,那么就是说,这命令接收到是正确的,如果不是FF,就是说明 这命发送途中可能受到干扰,这时 可向主机后馈一个 数据接收错误的信息,让主机重发。

OK,协议的实现大体就是这样

有空再来说说 如何在程序中去实现这种协议

好久没打过这么多字了,现在用笔都不会写了,所以里面有很多错别字,呵呵,请见谅,希望对初学者有所启发吧,呵呵

网友A:
呵,得防止自发自收的误接收!

楼主:
~~~~

当主机要向从机发送命令时,先CLR  REN,屏闭掉主机的接收功能(屏闭冲突),当发送完命令后,SETB  REN,OPEN 接收功能,等待接收从机

网友B:
这个好象怎么这么眼熟,以前一定是看到过.世间类同的事真不

楼主:
呵呵,不会吧,绝对原创

网友C:
很好

有看头,继续关注中,

网友D:
好思路!

由此可以看到模拟串口是很灵活的,再自己形成一套通信规程,最后再把ZINYIN的软件锁相环思路用上,就可以实现高效率同步通信了!

楼主:
zenyin

有什么更好的改进思路呢??

模拟灵活是一个特点,但也有很大的弊端,就是比硬件串口占用CPU更多的资源

楼主:
关于协议这方面

在产品里应用得特别的广范

一个良好的协议,决定了设备间的通信稳定性和可靠性,是相当的重要

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E:
dd

实用性不大

楼主:
实用性还是很大的

在通信这方面,减少线数是很必要的,当你做过 在一条双绞线里传输电源、音频、数据等等的应用时,你会发现,能将线数减少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曾经做过 一层系统,在双绞线里传输多种信号,发现一条双绞线的组数不够,然后想到 将音频转为数字式,然后在其中参入 命令协议,和终端通信

网友F:
有创意, 但真有多大商业价值哦!

网友D:
等一会,我把我的改进再贴出来,是体制性兼容

多一只三极管,这三极管用得特有创意!现在先物质充实吧,网络是精神食粮!

楼主:
占个位子先

网友D:
两个综合一下

下面在zusen的小軒风景上加个三极管.这三极管接法是共基极接发,下面二极管和小电阻正好产生三极管导通高一点的电压(510欧姆上约有50MV),PX.Y是模拟串口,当它为高电平时
不影响用户串口,用户可以自由发挥,此时模拟串口可以监视片上串口接收P3.0也可以和P3.0一道并行接受.由于发射极二极管垫位作用,当P3.0为低电平时,三极管9014不会导通形成自收又重发.当PX.Y连续监视10~11位都没有低电平下拉时,说明客户串口处于空闲,我模拟串口可以发送,当我PX.Y发送的时,客户也要发送就要有仲裁,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在线侦听到我的"1"时被对方拉成"0",就知道对方也要发送了,我设好标志主动退出就是了!多以人为本仲裁机制哈,做人压迫是低调,做事要高调嘛!----赌气是拿别人的小间八十折磨自己哈:))))

网友D:
呵呵图没跟上

不好意思业务不熟

网友D:
呵呵赚分了

改帖子不能加图?

楼主:
再仔细地研究了一翻

当模拟为发时, P3.0 如何接收

楼主:
继续研究

网友G:
LZ好厉害,顶了再看

网友H:
不知道你一根线怎么控制主机和从机的同步

还有怎么监视主机的收发

楼主:
楼上,从机平时是处于接收状态

时刻等待主机发过来的命令,当收到正确的指令后,然后转为发送,这时,主机已处于接收状态,等待着从机返回的数据~~~~~

因为模拟串口是平时处于接收状态,所以 无论主机收,还是发,数据都被 模拟串口所接收~~~~所以能达到监视功能~~~

网友H:
呵呵

你发送数据总得一位一位传输吧.
两边MCU执行速度由于晶振误差和温度等影响很可能会不一致
比方就是说存在主机发了N个BIT数据,从机可能会漏掉一些,只收到了
N-1个BIT.

网友H:
还是有握手信号可靠些

楼主:
没必要,因为 用了 协议通信

如果收到的数据校验后不正确,那么会通知主机 重发

网友H:
呵呵

实在口线不够就只有这样了

网友I:
多个2051通讯

曾经做过多个2051通讯,就是将所有RX,TX直接并接的.

网友J:
20楼的高

没看错吧:是P3.1发,P3.0收

三个口上都增加个上拉个电阻,更通用

收藏

楼主:
32楼,P3.0是接收

接收时 是以低电平有较(起始),但以二极管的接法,无法拉低

当然,如果 不接收模拟串口的数据,那就没所谓了

网友K:
一群垃圾。。。。

网友L:
哈哈~~~俺不会再在51上浪费脑浆了~~~祝楼主玩的开心~~~

网友M:
有什么好玩的,找个摩托罗拉电台的写频转接板看一下

我见过车载的GM300和手持的(不知道型号)都是用的同样的转接板,并且电路就是将计算机的串口(只是收发,不包含握手)转换成一根线接到台子的写频接口,在dos下写,不知是计算机的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有时写不了频

楼主:
36楼,找台386的机子写

你的机子配置太高 在DOS下写MOTO的电台、手台 是有问题的~~~~

网友J:
俺的分析应该是P3.0为发,如下分解

PX.Y=In:对于C51即:PX.Y=1;
PX.Y口电压      P3.0发         P3.1=1收
 0.7V           0                1
 5V             1                1
=================================================================
PX.Y=Out:
PX.Y    PX.Y口电压      P3.0发         P3.1=1收
  0      0V              0/1             0-----------当单线发送时
  1      0.7V            0               1-----------/遇到串口搅局
  1      5V              1               1

串口不会自言自语的电路原理,前面大侠已经分析过

网友N:
这种用法一点都不新鲜.已经有很多地方这么用了.

看看汽车的KWP2000协议,本质上就是这样的.
FREESCALE的HC08的编程接口也是这样的.

网友O:
挺好挺好

网友P:
TTL电平的“485总线”

   在LZ的总线上面跑个Modbus也是很好玩的

网友Q:
博客主页blog.21ic.com改了,有意见请提。

大家都开博吧,看的人越来越多

网友R:
有创意!

创意不错!
不过这样需要消耗更多的硬件和软件资源!但是在IO口不够的情况下,这样做也不免是一件好事!

网友S:
新手上路

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T:
没有这样做过,可以试一下玩.

网友U:
可以搞成模拟串口的样子的.

可以搞成模拟串口的样子的.

网友V:
有点意思

网友U:
看来看去上面的那幅图倒是挺看的.

看来看去上面的那幅图倒是挺看的.

网友D(2008-01-13):
px.y是模拟串口

它既可以发送也可以接受,是半双工的,它可以监视标准串口的收(P3。0),也可监视标准串口的发,则模拟串口是准双工在线监听的,所以串口的仲裁由它高姿态实现。这电路技巧在模拟串口横跨收发而又不会引起自发自收,而她自己发送时又可以可靠发送,这里的创新性就在于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入这一技巧上

网友W:
下班了,先顶起,回去再看~~~

网友X:
楼主好想法,顶一个....

又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Y:
好文啊

应该加酷啦
关注了有段时间了
不知楼主的协议,可有进一步的进展?

网友Z:
不错!

有创意!收到你的启发,我现在的一个设备的通信就可以节省一个IO。我的通讯是单工主从的,主机不发消息,从机是不能发消息的,从机只能应答。

网友AA:

这样是能够实现```但是我觉得好象少了点什么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