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单片机,下面的这段程序怎么回事?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07-12-13):
想让P1.0输出40微秒方波,P1.1输出80微秒方波,晶振20M
可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始终得到一频率固定不变的方波,郁闷死了
#include<reg51.h>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void main()
{
char i;
TMOD=0x02;
TR0=1;
TH0=0x38;
TL0=0x38;
P1_0=0;
P1_1=0;
while(1)
{
for(i=0;i<2;i++)
{
do{}
while(!TF0);

P1_0=!P1_0;
}
P1_1=!P1_1;
}
}

网友A:
好象需要软件清除TF0的~~~中断方式不要(TF2需要)

网友B:
对.

我刚用过TF2,没清除,搞了好久都不对.呵呵,早知道放上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