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C语言写代码,如何优化代码尺寸大小

楼主(2009-06-29):
用C语言做开发,开发速度是快,但写出的代码稍不留心,就做成一个大胖子了.在嵌入式应用中,有时很关注成本与性价比,往往希望能在性价比上找到平衡点,代码尺寸的优化就显得很重要了.
当然,针对熟悉的8位51单片机,大家都知道的方法和原则我先列几个,不在讨论之列
俺常用的瘦身密绝
1.能用unsigned char 的不用unsinged int,依些类推到ulong
2.能定义到data空间的不用定义到idata,更不要定义到Xdata
3........
哈哈,大家补充.

楼主:
俺觉得合理使用函数的入口参数作变量较为有效

因为C语言在函数调用时是采用复制变量的数据传递机制,入口变量可放心大胆地用.
比如如下写法就较小的代码尺寸
ComShowString(uchar ucCount; uchar *ucDataBuf)
{
    while(ucCount--)
   {
     WriteComOneByte(*ucDataBuff++);
   }
}

网友A:
做大事者,不拘小节~~~~

楼主:
哈哈,精益求精的精神不能丢

虽然有n多个理由可能不必关心代码太小,但俺在过去的确遇到过代码胖到接近64K,弄得稍微改一改功能,就编译超空间的应用实例.假如从一开始就形成良好的代码编写习惯,也许可以延长那个产品的寿命.
哈哈,还是瘦点好.

楼主:
"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貌似很流行,没看过那本书

网友B:
.

计数器能做减法的就尽量用减法

小心某人谴责我们搞技巧,闪...

网友C:
使用特定指针

网友D:
3L正解

不过51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差不多成肥猪流了吧

现在主流的单片机,RAM,ROM,大把大把的空间

放心的奔吧,就像圈圈说的那样,哈哈哈哈哈

楼主:
记得有人说过指针比数组更省代码,大家以为呢?

在C51中对指针进行限定,更能节省空间和提高速度,8楼所提到的确是优化速度和代码的绝招,就是可移植性变差了,当然,在关注代码尺寸时,不能兼顾可移植性了.

网友E:
为什么非把数组和指针独立起来?

数组的名字(保存首地址常量)就是指针,而且是个死指针,不会挪动的const指针
下面这个用法恐怕很多人用过吧,这不正是数组和指针的成功合作嘛。

u8 myBytes[4] = {0x00,0x10,0xAA,0x55};
u16 myWord;

myWord = * ( (u16*)(myBytes+2) );

当然也可以写成
myWord = ((u16)myByte[3]<<8) | (u16)myByte[2];

网友E:
还有一点忘记了

指针进行类型转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Keil的C51是大端模式,他延续了Intel在MCS51工具上的当年的做法
我个人比较喜欢小段模式,ARM最好了,大小端任你选,没人有意见了

网友F:
省下几个自己的memory会发财吗?

不要为了几个字节memory space为难自己

网友G:
写过次衣隆,打死不干这事了,...

网友H:
optimizing

在保证软件系统的正确性、稳定性、可读性及可测性的前提下,提高代码效率,不要一味追求紧凑的代码

楼主:
一场势均力敌的象棋的比赛,有时就赢在是否用好一个小兵上

本贴重点是讨论代码尺寸优化问题,大家不要跑题.

楼主:
俺觉得用好全局变量也能优化代码尺寸

如果变量由主调上层函数到底层函数通过入口参数传递了很多次,内存够用的话,可以考虑用全局变量来替代,使函数进入与返回时不用做很多传入与传出的操作.

网友C:
良好的程序架构是最好的优化程序

另外注意指针别名操作,其实变量也有别名操作

网友I:
仰望高人

仰望高人,曾因ROM爆掉,一改再改程序。。
有很多时候还是要注意程序大小的

网友J:
同18 楼良好的程序架构是最好的优化程序

同18 楼良好的程序架构是最好的优化程序
------------------------------------------
能不用全局变量  就 尽量 不用!
耦合严重 会出现预想不到的 效果!!!

网友K:
我得有时候内部RAM不够了

造成显示部分有时候会错乱执行
不知是不是内部ram少的原因还是没有加程序冗余的原因

网友L:
说的太抽象,能否具体点?

网友M:
写汇编吧 每个字节自己掌控呢

网友N:
俺个人认为研究代码大小不如研究代码的效率问题

网友O:
有时候,研究代码效率不如研究代码的可读性(其实是一种

其实代码效率包括时间(速度)和空间(大小)。

网友P:
全局变量不要用到中断应该不会出现预想不到的效果

全局变量不要用到中断应该不会出现预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汇编做应用层设计是不可取的,弄不好不见得能节省代码空间

有时代码速度和代码空间是能二者兼得的.俺就遇到过一类段代码,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下面是新的代码,采用联合体拆解数据.

uint8 SD_read_sector(uint32 addr,uint8 xdata *Buffer)
//****************************************************************************
{

   uint8 idata CMD[6];
    union SDSector
    {
        uint32  ulAddress;
        uint8  ucADDByte[4];
    } CurrentSDSector;

   CMD[0] = 0X51;
   CMD[4] = 0X00;
   CMD[5] = 0XFF;

   addr = addr << 9; //addr = addr * 512
   CurrentSDSector.ulAddress =addr;

   CMD[1] = CurrentSDSector.ucADDByte[0];
   CMD[2] = CurrentSDSector.ucADDByte[1];
   CMD[3] = CurrentSDSector.ucADDByte[2];

   return SD_Read_Block(CMD, Buffer);
}

下面是老的代码,用的是程序变换,不仅占空间,而且费时间,但看起来较容易理解,可读性貌视很好.

uint8 SD_read_sector(uint32 addr,uint8  *Buffer)
//****************************************************************************
{
   uint8  CMD[] = {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addr = addr << 9; //addr = addr * 512

   CMD[1] = ((addr & 0xFF000000) >>24 );
   CMD[2] = ((addr & 0x00FF0000) >>16 );
   CMD[3] = ((addr & 0x0000FF00) >>8 );

   return SD_Read_Block(CMD, Buffer, 512);

}

网友Q:
不太同意1L的关于能用uchar就不用uint的说法

比如32位arm,uint(32bit)自增自减比uchar自增自减快,因为uchar是uint做自增自减再做位屏蔽得到的

网友C:
全局变量传递参数效率最高

但必须设置好访问原则,否则很容易出乱

网友R:
数组和指针不一样

首先说明,数组名并不是指针.所以也就不能说什么为什么把数组和指针独立起来的问题了.数组名的内涵在于它所指向的实体是一种数据结构,而这种数据结构就是--数组.数组名的外延在于它可以转换为指向它所指代的实体的指针,而且是一个常量指针(ps:11楼).而且我们常说的指向数组的指针又是另一种变量类型了,它仅仅意味着数组存放的地址而已.
另外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数组名作为函数形参时,在函数体内,它失去了本身的内涵,彻底成为一个指针,并且它也失去了他的常量特性(也就是说,它可以自加,自减,可以被修改).(我们不能总是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学校只能教我们要怎么做,具体怎么做要自己学习)
20楼的说法是对的,为了避免作用域的无限膨胀,我们要在妥善处理信息的同时尽量缩短变量的生存周期.而且,这也是为了便于维护和方便别人阅读代码.在C++中更要注意这样的问题.

网友S:
赞同3L

良好的结构、可维护性>..效率>.....实现难度>.>.....................................................................................................................................................................代码优化

大部分情况,代码优化是由编译器去做的事情,换个编译器多块好省;
还有部分情况,是由单片机厂商做的事情,加点FLASH不值什么钱;

楼主:
不同意楼上的看法,加点Flash不值什么钱,有量时就值钱了

编译器有时对愚蠢的(换言之,不太高效)的程序写法是无能为力的.

楼主:
非常同意32L的说法,对指针与数组两者分析的很是透彻

指针对元素的操作,尤其是遍历操作非常高效.
俺猜想可能是指针编译时使用了高效的汇编寻址中的基址变址来实现内存操作有关.
数组单元的寻址应变是基地址+偏移量为每一个数组单元的访问寻址的吧.

网友T:
可读性重要些。别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S:
性价比

别老拿单片机说事,量大怎么怎么样,真正有多少人能做称的上量的东西?大部分电工做的东西能上多少量,能到100psc不?

就大部分东西来说(坛子里讨论的那些),一个单片机能占成本的比例很小。有时连个接插件都比不上,为几毛钱把自己折腾的死去活来,何必呢。

非常赞同3L,做大事不拘小节。

网友U:
怎么这么多人跑题呢?

事实上, 更小的代码未必就是没有了可读性!
很多地方还得对编译器特性细节的把握.
比如关于 指针和数组的问题.
在 KEIL C 下, 可是数组的代码效率高于指针.

这么好的论题, 怎么没有看见两位高手: dengm 和 hotpower 参加呢?

网友J:
他们两 是好久 没有见了

网友V:
同意39L

在函数中使用多个指针变量,往往编译出来代码量更大!

网友V:
使用代码冗余可以优化代码!

使用switch case时,if else判断复杂条件时,应该尽量增加冗余代码,提高几个判断条件的相似度。可以类比数字逻辑电路的卡诺图优化。

网友W:
复杂的switch改查表不是更好,

网友V:
回楼上

如果用好的算法来查表,就不说了。
对于用简单查表,就没有switch好,尤其是当case很多的情况下,尤其是case值离散的情况下。

楼主:
指针指明对象后效率还是蛮高的吧

51单片机内存就有好几种,有data idata pdata xdata code,通用指针需要对所有情况都做兼容,效率是会打折扣.

网友X:
良好的架构;合理的类型声明;指针的正确使用;最优的算法实现;任务的分配;对内存使用的正确理解;另外相矛盾的全局变量,短地址最好,但是对实现程序良好和封装和移植却矛盾。。。。看做产品吧

网友V:
记得keil C51对函数声明与否代码量有点影响

在c文件中被调用函数写在前面而不再写函数声明,编译出来的代码量会小一点。不知新版的keil是否也这样?

网友C:
LS说的不可能

楼主:
俺也觉得47楼的这种说法靠不住

倒是在没有参数的地方用void 明确化更有效
Demo:
void main(void)
{
}

网友V:
呵呵,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刚拿出N年前写的跑马灯demo程序,把主函数main放到文件最后面,这样,其所调用的函数都在其前面定义编译后data=20.0,code=2318。

再做一个实验,把主函数main放到文件的所有函数定义的前面,main中调用的函数在其后定义,文件头部写上这些函数的原型,编译后data=20.0,code=2326。

前后对比,代码量少了8bytes!用keil v8.05a编译的。

网友V:
49楼所言极是

很多细节的地方都会影响到C51的code大小。对于无需传递函数或无需返回值的函数使用void关键字,也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C:
50L

你说的情况也可能代码变大,只是你运气好,是因为程序中有很多跳转指令,KEIL自动优化成SJMP,AJMP,LJMP.

网友Y:
学习中

学习学习
同意楼主的想法
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达到目的
而忽略的代码的大小

网友V:
回52L

具体原因没有仔细研究,但代码中没有查表,也没有goto语句,纯粹是while(1)中几个函数顺序调用,展现不同的流水灯效果。

网友U:
To: 47楼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即使在 8.X里面

网友Z:
顺序

顺序:

正确性,
健壮性,
可读性,

最后才是代码尺寸何运行速度

网友H:
规范

同意LS,没有保证正确性、稳定性、可读性及可测性之前,
所谓代码大小都是浮云

楼主:
现在的重点是优化代码,其它的肯定也会考虑的

比如以下函数,用C51写与卡交换数据时多半要用到,如何优化,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想法.
unsigned long SwapINT32(unsigned long dData)
{
               dData = ((dData&0xff)<<24) |((dData&0xff00)<<8) |((dData&0xff000000)>>24) | ((dData&0xff0000)>>8);

         return dData;
}

网友AA:
程序结构--代码复用 算法--专用算法代替通用算法

楼主:
哈哈,59楼这两句蛮是高招,算是切中要害

网友Z:
其实写程序

其实写程序,看着是写代码,

实际上是:

抽象现实问题为逻辑表达,
有的时候为了所谓的效率,复用,
过渡追求代码大小,运行效率
反而会造成过渡抽象,结果会隐含错误.

其实写程序,前人总结的无非是:

高内聚,低耦合,模块功能要单纯,

模块内部紧密联系,
外部出入口条件要少,
完成一个单纯的功能.

网友AB:
这些东东,把这头搞好了,尾巴就出来了

 程序结构--代码复用    算法--专用算法代替通用算法

专用法代替通用算法就把可移植给弄死了.

个人觉得 还是向着"高内聚,低耦合,模块功能要单纯"走要好.碰上PIC16C54这样的不如直接上汇编算了.
再碰上PIC16F73这样的,先按上面的走,到时装不下了,找占用最大的下手,如果还差较多就直接换芯片得了,谁知到时要加个小功能,就整死了,不如干脆直接换上大的.
所以现在搞的就很喜欢ATMEGA16与ATMEGA32这样的芯片用,小的不行,后面还有个大的等着你用.硬件电路一点也不用改

网友AB:
再接

就跟玩游戏一样,先把等级提高了,到时武器再慢慢去练的好.要不然再好的武器装备在新人身上也发挥不了大功效,反而伤了自已可就麻烦了.

坛内新人还是较多,期待楼上及楼上高人开坛传授码程序如何做到"高内聚,低耦合,模块功能要单纯"及硬件无关**.

网友J:
高内聚 不太明白

个人认为 硬件无关**就用OS

楼主:
贴个专用算法给大家看看.这个变换是为了节省代码空间使用

unsigned long SwapINT32(unsigned long dData)
{
    union BigLongValue
    {
        ulong  ulReturnValue;
        uchar  ucByte[4];
    } CurrentBigLongValue;

    uchar *ucData;

    ucData = (uchar *)&dData;
    CurrentBigLongValue.ucByte[3] = *ucData++;
    CurrentBigLongValue.ucByte[2] = *ucData++;
    CurrentBigLongValue.ucByte[1] = *ucData++;
    CurrentBigLongValue.ucByte[0] = *ucData++;

    return CurrentBigLongValue.ulReturnValue;
}

此函数虽然节省空间,但与编译器对整型变量的大小端约定关联,故移植时尤其要注意编译坏境的约定.

网友AC:
节省代码空间? 怎么节省的?

楼主:
写省代码空间是与58楼发贴内容相对比来说的

58楼: 现在的重点是优化代码,其它的肯定也会考虑的

比如以下函数,用C51写与卡交换数据时多半要用到,如何优化,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想法.
unsigned long SwapINT32(unsigned long dData)
{
               dData = ((dData&0xff)<<24) |((dData&0xff00)<<8) |((dData&0xff000000)>>24) | ((dData&0xff0000)>>8);

         return dData;
}

网友AD:
请教

7楼你好:青椒一下为什么计数器尽量用减法啊

楼主:
回楼上,你这问题得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就明白了

减法运算会生成DJNZ指令,效率高.

网友AE:
回68楼

unsigned long SwapINT32(unsigned long dData)
{
#if 0
    dData = ((dData&0xff)<<24) |((dData&0xff00)<<8) |
        ((dData&0xff000000)>>24) | ((dData&0xff0000)>>8);

#else
    unsigned long temp = dData;
    unsigned char *P =&temp;

    ((unsigned char *)&dData)[0] = ((unsigned char *)&temp[3];
    ((unsigned char *)&dData)[1] = ((unsigned char *)&temp[2];
    ((unsigned char *)&dData)[2] = ((unsigned char *)&temp[1];
    ((unsigned char *)&dData)[3] = ((unsigned char *)&temp[0];
#endif
    return dData;
}
这种写法可以节省68字节,应该还有更好的,期待能有更好的出来!

网友AE:
经测试更优化的

unsigned long SwapINT32(u32 dData)
{
//    dData = ((dData&0xff)<<24) |((dData&0xff00)<<8) |
//        ((dData&0xff000000)>>24) | ((dData&0xff0000)>>8);

    unsigned char    buf, buf1;

    buf = ((unsigned char *)&dData)[1];
    buf1 = ((unsigned char *)&dData)[0];

    ((unsigned char *)&dData)[0] = ((unsigned char *)&dDat[3];
    ((unsigned char *)&dData)[1] = ((unsigned char *)&dDat[2];
    ((unsigned char *)&dData)[2] = buf;
    ((unsigned char *)&dData)[3] = buf1;

}
比最原始的写法节省94个字节,编译平台KEIL C51,期待更好的!

楼主:
71楼的写法在"atmel硬盘MP3"中见过,72楼应是楼主的创新写法

俺来试试效果,挑战自我的精神值得表扬呀!

楼主:
楼上intel_zho的代码的确很优化,还有更好的不妨上来一博,仅限

    95: unsigned long SwapINT32(unsigned long dData)
C:0x076C    8F61     MOV      0x61,R7
C:0x076E    8E60     MOV      0x60,R6
C:0x0770    8D5F     MOV      0x5F,R5
C:0x0772    8C5E     MOV      ?_PRINTF517?BYTE(0x5E),R4
   100:     unsigned char    buf, buf1;
   101:
   102:     buf = ((unsigned char *)&dData)[1];
C:0x0774    AF5F     MOV      R7,0x5F
   103:     buf1 = ((unsigned char *)&dData)[0];
   104:
C:0x0776    AE5E     MOV      R6,?_PRINTF517?BYTE(0x5E)
   105:     ((unsigned char *)&dData)[0] = ((unsigned char *)&dData)[3];
C:0x0778    85615E   MOV      ?_PRINTF517?BYTE(0x5E),0x61
   106:     ((unsigned char *)&dData)[1] = ((unsigned char *)&dData)[2];
C:0x077B    85605F   MOV      0x5F,0x60
   107:     ((unsigned char *)&dData)[2] = buf;
C:0x077E    8F60     MOV      0x60,R7
   108:     ((unsigned char *)&dData)[3] = buf1;
   109:
C:0x0780    8E61     MOV      0x61,R6
   110: }
   111: #endif
   112:
C:0x0782    22       RET

网友C:
现丑了

包含返回代码部分,用C要想高效还是传递指针最好,可以通过指针直接修改原始数据,节省了大量的数据传递时间,那样应该和汇编效率不相上下.

原代码
unsigned long SwapINT32(unsigned long dData)
{
//    dData = ((dData&0xff)<<24) |((dData&0xff00)<<8) |
//        ((dData&0xff000000)>>24) | ((dData&0xff0000)>>8);

    union{
        U8 b[4];
        U32 x;
    }temp;

    temp.b[3] = ((U8*)&dData)[0];
    temp.b[2] = ((U8*)&dData)[1];
    temp.b[1] = ((U8*)&dData)[2];
    temp.b[0] = ((U8*)&dData)[3];

    return temp.x;
}
编译效果
;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 unsigned long SwapINT32(unsigned long dData)

    RSEG  ?PR?_SwapINT32?MAIN
_SwapINT32:
    USING    0
            ; SOURCE LINE # 130
    MOV      dData?141+03H,R7
    MOV      dData?141+02H,R6
    MOV      dData?141+01H,R5
    MOV      dData?141,R4
; {
            ; SOURCE LINE # 131
; //    dData = ((dData&0xff)<<24) |((dData&0xff00)<<8) |
; //        ((dData&0xff000000)>>24) | ((dData&0xff0000)>>8);

;     union{
;         U8 b[4];
;         U32 x;
;     }temp;

;     temp.b[3] = ((U8*)&dData)[0];
            ; SOURCE LINE # 140
    MOV      temp?142+03H,dData?141
;     temp.b[2] = ((U8*)&dData)[1];
            ; SOURCE LINE # 141
    MOV      temp?142+02H,dData?141+01H
;     temp.b[1] = ((U8*)&dData)[2];
            ; SOURCE LINE # 142
    MOV      temp?142+01H,dData?141+02H
;     temp.b[0] = ((U8*)&dData)[3];
            ; SOURCE LINE # 143
    MOV      temp?142,dData?141+03H

;     return temp.x;
            ; SOURCE LINE # 145
    MOV      R7,temp?142+03H
    MOV      R6,temp?142+02H
    MOV      R5,temp?142+01H
    MOV      R4,temp?142
; }
            ; SOURCE LINE # 146
?C0020:
    RET
; END OF _SwapINT32

    END

楼主:
经测试75楼的尺寸比72楼的大,不敌inter_zhou,继续努力,再来一回

ayb_ICE的测试结果如图

楼主:
inter-zhou的代码编译尺寸截图

楼主:
贴上集合了网友优化代码的测试项目包

楼主:
俺的理解是要想最优化,得诱导编译器使用XCH指令完成此函数

函数完成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将入口处R4.R5,R6,R7的内容变换成R7,R6,R5,R4然后返回上层主调函数

理论上最优化的伪码为
MOV ACC,R4
XCH R7,ACC
MOV ACC,R6
XCH R5,ACC
RET

如何引导Keil编译器使用XCH指令,不得其解.

网友C:
TO:古道热肠

74L的没有写返回语句,所有小了4条汇编指令语句,用C不可能写出交换寄存器的语句
理由如下:
  如果对某个局部变量进行强制指针变换,那么这个变量不可能被分配给寄存器,因为寄存器的取决于当前的寄存器组,而这个函数要想高效必须进行指针变换.
  实际是这个函数的功能不复杂,语句也少,要想用C写最好传递一个或两个具体指针参数,然后利用指针进行数据交换,不用返回数据,传递具体指针也比传递U32数据效率要高,局部变量也可以被分配给寄存器,这样效率是很高的.指针方式也比用汇编的参数传递和返回参数方式要高效的多.此处用于传递参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数据处理的核心时间了...

网友C:
这种简单的变换操作还是适合用宏操作

源代码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macro_SwapINT32(src, des)
{
    ((U8*)&src)[0] = ((U8*)&des)[3];
    ((U8*)&src)[1] = ((U8*)&des)[2];
    ((U8*)&src)[2] = ((U8*)&des)[1];
    ((U8*)&src)[3] = ((U8*)&des)[0];
}

void test(void)
{
    U32 x,y;

    macro_SwapINT32(x, y);
}
编译效果
; #define macro_SwapINT32(src, des)
; {
;     ((U8*)&src)[0] = ((U8*)&des)[3];
;     ((U8*)&src)[1] = ((U8*)&des)[2];
;     ((U8*)&src)[2] = ((U8*)&des)[1];
;     ((U8*)&src)[3] = ((U8*)&des)[0];
; }

; void test(void)

    RSEG  ?PR?test?MAIN
test:
    USING    0
            ; SOURCE LINE # 106
; {
            ; SOURCE LINE # 107
;     U32 x,y;
            ; SOURCE LINE # 108

;     macro_SwapINT32(x, y);
            ; SOURCE LINE # 110
    MOV      x?141,y?142+03H
    MOV      x?141+01H,y?142+02H
    MOV      x?141+02H,y?142+01H
    MOV      x?141+03H,y?142
; }
            ; SOURCE LINE # 111
    RET
; END OF test

    END

楼主:
哈哈,是俺看花眼了.inter_zho的函数的确少了return指令.

abc-ice有81楼提出的宏变换的确是高效而又简洁的风格,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C:
我发现KEIL在变量分配在寄存器中的优化

显得不够聪明,明显的字节返回值在R7里是不合理的做法,因为对返回值的判断时还是要把R7赋给ACC,如果直通过ACC传递返回效率会高很多,本身ACC的效率就比RX要高,这些可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网友AE:
楼上的确是很专业,我还比较外行!

网友AF:
受教了!

看了这么多,学到不少东西。继续学习!

楼主:
哈哈,abc_ice在83楼的论断的确有道理

如果函数返回值是一个uchar,的确应该用ACC返回.还好位变量是用进位位C返回,效率较高.
印象中Keil早期也是给人做OEM生产的.

楼主:
总结一下,告一段落,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大家各抒已见
从宏观上提出的办法网友已给出了最佳答案
1.程序结构--代码复用
2.算法--专用算法代替通用算法

从微观上来解决,很多网友已给出了速度又快,代码尺寸又小的演示程序,只要用心优化,总能做得更好!

哈哈,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开展下一个议题.

网友AG:
云雾中!

1:能否把“高内聚,低耦合,模块功能要单纯”这个说法做个详细的阐述呢?
2:宏观上,程序结构--代码复用;算法--专用算法代替通用算法。能再细致的总结一下吗?怎么个代码复用,什么样的是专用算法,什么样的是通用算法。
3:可不可以将微观上的代码优化方法把大家讨论的做个总结呢?让我这个莱鸟也能享受一下前辈们的劳动成果呵呵。。。。

    我是莱鸟,问题有点菜,不要笑我哦!期待中

网友AH:
程序量

还是小点好,特别是低价位的

网友U:
79楼的代码可以编写 A51子程序库来完成

只是, KEIL 对于 A51 子程序, 都认为会改变所有寄存器!

另外, 感觉论坛里 每页 20 贴, 太紧张, 这样的帖子不长, 却分成了很多页!
而那个广告的签名也占了太多的显示版面. 是否可以将其移到专门的地方, 显示一会就够了.

楼主:
讨论结束了

网友AI:
学习中、、、

过去一直都知道,资源有限,该怎么为代码瘦身却一直不会,期待那位大虾能出本书,哈哈

网友AJ:
使用指针

网友AJ:
使用指针、结构体……

刚刚按错了,一般我在写菜单的时候,经常性用到的是结构体,结构体的嵌套也可以实现菜单的分层,通过指针调用结构体的基本属性,更能体现程序的分块化。还有像楼上各位说的,要节省RAM,只读形式的数组直接存在CODE区,比如有时AD检测要涉及到处理小数的时候,尽量不用浮点数,通过整数计算得出结果,在进行小数点的处理会比较好点。

网友AK:
多用char
这个占的空间小点

网友AL:
童鞋,好好琢磨你的第二条吧

网友AM:
47楼的是存在于KEIL中

有时候没有声明函数,而且把函数放在调用者后面,编译会出错,这时有2种办法,第一种,补声明;第二种,不声明,但把函数改放在调用者后面,则编译均会通过。
第2种方法是否省代码没注意过,应该会省点吧,其实这很好理解,被调用函数放在调用者前面,不声明只定义,自然是可以的了。

网友AN(2018-10-19):
还好我不用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去扣flash的空间,公司更在乎的时候产品什么时候能出来;对于稍微功能多一点的程序来说,完善的程序架构比一点一点扣处理器的效率好多的。

网友AO:
速度才是要优化的, 代码无所谓, 现在随便也有64K 256K 上M的
速度才是关键的.
要将一切算法 换成+-移位,  所有浮点转换UINT
然后又不能用64位 很多浮点转成UINT 都会面临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