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arm 与c51 共存问题

楼主(2009-06-29):
keil for arm 3.50 与c51 8.05版同时安装,只能用最后一次安装的程序,如,我们先安装arm再安装c51那么只能用c51,要开发arm就不行。反知,只能开发c51。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楼主搞错了

你可以使用两个的,只是新建项目的时候选择对应的芯片就可以变更模式了!

网友B:
都可以用啊

我是装在两个不同的文件夹了,呵呵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

安装在不同目录下试过不行
备分tool.ini文件试过不行
解决办法:
1:安装KeilC51V8.15版+MDK3.50版,新版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2:安装keilc51非安装版(Keil7cn).这种办法就是c51里的rtos不能用。其它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搞不懂ARM公司,

为什么不整合到一起呢?
整天装这么多开发软件都把机器给折腾慢了。

网友D:
装在同一个文件下也没有问题

我在同一目录下装了KEIL FOR ARM,C51,C251,C166.都可以用,没有问题,IAR可能会更多,因为IAR支持所有主流的8~32位机.

网友E:
MDK3.50起什么作用

安装KeilC51V8.15版+MDK3.50版,   MDK3.50起什么作用没的。。。 ?

网友F:
本质是 版本较新才可以同时装在一起!!

否则不能用

网友G:
看来只有新的版本才可以兼容

网友C:
可以安装到一起

目录如下:

网友H:
我就装了一个,都能用啊,为什么要装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