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232下载完后,拔掉串口拔出无法运行

楼主(2009-06-30):
(无正文)

网友A:
供电方式是什么?

是不是通过USB接口供的电?

网友B:
是运行错误?还是压根就不运行?

怎么个无法运行?能不能说清楚一些?

网友C:
就简简单单这样叙述下,上帝恐怕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建议讲清楚点,串口在单片机上有什么功能?板子和串口有什么联系?怎么个拔了串口不能运行?又是怎么个不拔串口能够运行?都搞明白了,估计自己都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可能单片机芯片的缘故,我换了一块就没这个问题了
多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