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才知道答案的问题

楼主(2009-06-30):
#define DEFW(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name @ address;

以上程序是msp430的一段程序.没有搞懂程序员把defw()函数定义成了什么?
__no_init 以前没有见过, volatile 倒是见过, name@address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A:
华而不实

网友B:
把个普通 单元定义成个类似不初始化的特殊积存器

网友C:
是C语言的东西,

#define DEFW(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name @ address;

1:这是带参数的宏定义,name,address,是参数。(和函数的参数类似)。
2:__no_init 没有具体见过,有可能是C编译器自带的宏,也有可能是讲某个C编译器自带的宏重新命名过的。

网友D(2012-10-07):
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意思哟?

网友E:
1.__no_init指示linker将此变量放到不初始化的块中去
2.volatile指示此变量可能在其他地方被改变
3.@地址,将变量强制定义到地址
4.整句宏定义一个address地址处的不需初始化的unsiged short寄存器变量.

网友F:
__no_init 是IAR编译器的一个关键字,用于定义某块内存不进行初始化
volatile防止编译器优化,保证你访问的确实是物理地址上的数据
@内存绝对地址定位

此宏用于 在 address地址上定义一个 名为name的变量,并不经初始化。

网友G:
这是SFR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