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升频电路

楼主(2009-06-30):
我需要一个电路,一个矩形波脉冲信号输入到这个电路,然后一个信号从这个电路或者芯片输出,频率是输入信号的两倍。
比如输入信号的高低电平都是1ms,而输出信号的高低电平是0.5ms。这个电路应该如何搭建或者用什么芯片能达到这个功能,其实就是将信号升高一倍。

网友A:
用异或门倍频,不过占空比可能不对称,具体电路去搜MYCPU项目

有个图纸中将4M倍频到8M的就是了,利用下降没和上升沿产生一个周期的信号.

网友B:
d类触发器也可以做倍频器,不过确实占空比可能不是50%咯

网友C:
PLL成本也不高

网友B:
楼上的告诉你pll没有数字电路倍频上去准

网友B:
说的难听点哦,26倍频技术还真的是赛扬处理器的核心技术之

用异或门倍频,不过占空比可能不对称,具体电路去搜MYCPU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