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供电问题,这样能用吗?

楼主(2009-07-01):
1、平时市电供电,市电掉电后,电池供电(不可充电电池),有点像UPS的样式。
2、电池供电时,可以检测出现在是电池供电,(以便做出降低功耗的处理)。

如图,D1和BE结直接并联。这样做可靠吗?应该怎么改进?

网友A:
Vcc是什么?

Vcc是个什么电压?Vcc与Vdd还有Vcc与BT1的+端之间就接一个二极管,这个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B:
直接串大电阻接单片机IO就行了

何必再整个三极管多此一举

网友C:
VDD和电池电压有一定压差吧?

网友D:
楼主应该用专门掉电检测芯片

如 SP808 809等,这样在开始掉电时就可检测出来,以便单片机及时切换工作模式.
D1D2需用反向漏电流很小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