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PROM页面写的问

楼主(2009-07-01):
在对E2PROM进行页面写时,当写的内容的地址跨了存储器的两页空间时需要做两次写操作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提得好

网友B:
应该要吧

如果只有一次写操作,应该会覆盖原来页面的内容,而不是写入另一页面吧。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C:
搞清所谓页是什么概念

地址

网友D:
而且在两次写的过程中要等待一下

让EEPROM内部写入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