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的**在下面

楼主(2007-12-14):
使用2401卡作为预付费卡时,发现存在这种情况,当卡中的数据读出后,存到表中,然后去清除卡中的数据,正常情况下数据存入表中,并且卡中的数据清除,但是当快速拔卡时,去出现了数据已经存到了表中,但是卡中的数据却没没有来的及清除掉,导致下一次插卡,把卡中的数据又一次写入表中,请教有没有合适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快速拔卡??

处理 比 这个 快速拔卡 还要慢????

网友B:
用逆向思维

插卡,先扣款,然后再往回写,不怕快拔卡,越快持卡的损失越大

楼主:
实际中的却会发生

因为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就存在缺陷,当你写了数据到24c01上,然后再去读,1。有可能已经写到卡上,当读时,卡以及拔除,导致读错,认为请卡出错,数据不会输入表中,而下次插卡,由于校验错,也不会把数据输入表中,导致数据丢失,所以想找一种可靠的方法

网友C:
使用EEPROM滚动存储方式

写校验是在新的存储位置上写的,而且是所有数据写完后写的,如果不成功,上次数据还保存着。实现方式可看俺的资料中EEPROM数据管理篇。

网友D:
我公司经过多年公关,以解决该问题。

www.qianfeng.com

楼主:
请问 农民讲习所怎样才能看到您的资料关与e2prom

网友D:
serch,收到你的邮件

但是由于这个是公司的技术,得保密,所以没给你回。跟你的贴更多是为了打广告。不过可以推荐你找两个工程师来“对战”一个提**方法,一个则想办法来堵漏洞,如果可以处理大多数漏洞,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E: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527

网友F:
8楼是对的

本来就应当考虑到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