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 AD 自动电压校准问题

楼主(2009-07-02):
改变PWM的占空比来调节LM317 ADJ端的电压,进而调整输出端电压。

现在需要输出较精准的5V 和6.5V,通过AD采样看输出的电压是不是达到要求(偏差 -0.15V 到 0.15V)。

问题是同一个电压点每块板的PWM占空比是不一样的(受电阻精度的影响)。
需要在软件里面自动调整PWM的占空比来校准电压,
流程就变成了: 输出PWM值---->AD采样----->根据采样结果调整PWM值 然后就不断重复直到电压校准为止。

请教各位有什么较好的算法来尽量缩短校准时间???

网友A:
这个应该用PID吧

采用增量来比较,不要用绝对量.
时间还不是跟你的AD采样的时间间隔有关???
老是要改变PWM的值好像也不怎么好..

楼主:
采用增量来比较,不要用绝对量

请问楼上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LZ需要补习一下自控原理

  LZ去找本自控原理看一下,上面有PID算法的介绍和实现办法.要想玩的高深一点效果好一点,可以加模糊控制.
 如何尽量准确的控制模拟量,并且减小调节过程的振荡时间.这个课题专业的自动控制期刊上出了不少论文

网友C:
关键是分压和参考要准

为了安全起见,先设PWM占空比较低,再测量反馈电压,根据误差改变占空比,改变后一般要延时一下,因为滞后.

网友D:
高清目的

你是要消除掉电阻的误差,这种误差只在生产后消除一次就可以了。你可以用软件来校正,没有人工成本,校正以后的值写入E2保存,以后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生产量实在太大,你用个2分法就可以了。

PID?自己估计一下程序量。

网友E:
顶ne5532

一个二分法在出厂时标定一下.然后用新程序覆盖.这样即增加对手抄板难度又好用.

用pid的人,纯粹是走入技术误区.

楼主:
楼上几位的意见都很中肯

用PID确实是不太现实,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
我现在的想法是先查表,然后做微调。
电压从2.5V到6.5V,步进为0.1V,先将对应的PWM值写在EEPROM里面(最开的值需要多次调试测试)。上电的时候将这个表读出来,需要设置相应电压的时候采用查表,用查表的PWM值去调节电压,然后去AD采样,如果值不在范围之内就做细微的调证PWM_VALUE++;或者PWM_VALUE--,然后检查值是否在范围之内。
因为表里面的值是经过测试后写好的,所以一般电阻误差,温度漂移误差都是很小的细微的调整很快就可以得到合法的电压值。甚至不需要调整就可以直接用。

哎!人笨只能想出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想法,不知能否到达老大的要求!

网友F:
以前我用tiny13实验过,但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