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用哪种文件系统比较好 (更新)

楼主(2009-07-02):
SD最大容量4G,文件系统要好用,便于移植,最重要的是免费。

以前用过ZLGFS学习版,不支持块操作,效率比较低,想使用一个比较合适的FS,UCOS下用。

望高手指点,指明那种FS最合适

网友A:
....

fat32

以前用过ZLGFS学习版,不支持块操作,效率比较低,
---------------
什么叫块操作

楼主:
512字节一个卡块

一下子操作一个字节和一下子512字节。速度差距很大

网友A:
....

这个。。。。。没话说了
文件系统就是按字节来定义的。怎么个块操作法?

楼主:
我没说清楚

块操作指SD卡的存储器阵列的划分,而ZLGFS文件系统在处理这个的时候有个cache的算法处理,这个是为了读重复的数据时候能加快速度,实际中很少有反复读取同一个扇区或者卡块时候,大大降低了效率,而且他那个算法思路很小,效率不敢恭维,跳过这部分,效率大幅提高

网友B:
用FATFS不就行了

最近用这个FS加在SD卡上,通过STM32F103ZET6的SDIO口,读文件速度10.2MBytes/s,挺爽,貌似这个FS就是按块操作的类型

网友A:
....

跳过这部分,效率大幅提高
-------------
从来只听说有cache速度快,没有听过过没cache速度快

网友C:
FAT16不能超过2G

看来你只能用FAT32了

楼主:
4楼

其它FS我不懂 ,ZLGFS里面的cache在反复读取同一卡块(具体是卡块还是扇区不记得了)的时候速度很快,否则是降低速度的,这个跟查找的算法有关系

综合6楼和8楼的意思,FAT32比较合适了,刚刚baidu到STM32在SD上也用了FAT32

楼主:
2G /4G是对文件来说的,不是介质

fat16的fat表是16位,也就是2^16=65536,一个簇一般是64sector,即32k。所以fat看上去是:65536*32=2G

网友B:
之所以推荐FATFS

主要因为它同时支持FAT12/16/32,以及长文件名..

楼主:
谢谢

我程序空间够大,注重效率,文件大小最大255K,记得FAT16效率很高,又没有大于2G的单个文件存在,所以初定FAT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