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2 P1 P2 P3口内部的上拉电阻是多少?

楼主(2007-12-15):
老大终于让俺碰传说中的单片机了。嘿嘿。

51以前学过,现在忘的差不多了。

身边没有仪器,内部上拉电阻不好测。

DATASHEET上面也没找到。

书本上只有IO口的内部结构,那个内部上拉电阻的参数也没标。

还请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A:
数十K到百来K

可根据手册中载明的上拉电流计算得出。

网友B:
没有确切的数据

这个数据也没什么用处

网友C:
虚拟上拉,不要企图搞明白

根本就不是电阻上拉的

网友D:
我记得datasheet讲的很清楚了,

有两个上拉,自动选择,可以驱动4个ttl,
p0总线可以驱动8个t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