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试网络芯片

楼主(2007-12-16):
刚自己照网上图焊了块rtl8019,打算先用avr m16驱动,等驱动起来了省点钱再去买片m128,
现在只能大概确定焊接没有错,
请问怎么调试网络芯片呢,usb芯片可以一步步看枚举过程,网络芯片俺不知道怎么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熟识一下TCP/IP协议

就知如何弄了

网友B:
先要操作好8019内部寄存器

一般用串口观察调试。

楼主:
hehe,俺照时序整好了读和写函数,

一顿乱读乱写,可以读写积存器了,就是还不了解每个积存器作用

网友C:
真是勇猛之士

建议还是先找个类似的平台试试如何实现测试的,俺知道有Ping测试。

楼主:
呵呵,tcp/ip看了下,估计看懂个大概了

现在最大问题是没看懂芯片的那些个寄存器.不知道是他手册太烂还是俺太笨,估计两者都有,俺就看懂个芯片id寄存器,读出来了,0x5070,呵呵,

没搞定寄存器,后面的没办法开始了.
网上网络开发都蛮贵,没找到免费的可以参考的源程序,俺穷学生买不起的.

呵呵,哪位大哥大姐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给个完整的参考,谢谢.最好的avr或者51的,俺现在用的avr m16 驱动.

网友:
楼上 你 自断经脉 拉

楼主:
啥叫自断静脉??123

网友:
不知道

曾经 听你说过 而已

我现在 旧话重提

网友D:
你小子还真能折腾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