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教--用51怎样实现SD卡建立通用的文件系统?

楼主(2007-12-16):
小弟最近的一个项目涉及到用51单片机完成对SD卡的读写操作,要求在SD卡上创建通用的文件系统(TAT16&FAT32),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不?
另外问个比较弱的问题,SD是Flash存储,是不是我的底层驱动在写每块之前都要对该块先进行擦除操作?(SD卡不自己进行该操作吗?) 谢谢

网友A:
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建立在SD卡的扇区读写
第二步,建立的扇区基础上FAT文件系统
这两步涉及的知识都有难度,做项目的话,买个现成的SD卡开发板做移植,兼容性和可靠性都有保证。自己开发也是可能的,但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力,SD卡驱动可移植ZLG公司的SD卡驱动源代码,文件系统可参考单片机读写U盘SL811方案,提取部分有价值的东西,稍加修正即可使用。

楼主:
多谢斑竹的指导

只有先动手做做看了,网上下到了了ZLG公司的SD卡驱动以及文件系统
但愿拼筹起来可以用

网友B:
你不用考虑nandflash的物理驱动

SD卡控制器和MCU的界面是基于逻辑扇区的。

楼主:
楼上老兄说的物理驱动我不是很明白

ZLG的SD卡驱动,是SPI接口的,我大概浏览了一下(不是很仔细),
好像只要重新定义一下IO就可以用.但感觉其文件系统不是很
全,比如createfile就没有现成的,不过什么都自己去做又太花
时间了,哎, 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