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stm32挂1~4KB左右的SRAM在取指总线上,作为高速代码的缓存

楼主(2009-07-02):
由于现有的SRAM挂在数据总线上,在其中运行程序效率很低。
而flash又存在wait state。
导致无法在stm32中全速的运行指令。

或者出一款128KB 双bank(64KB DATA,64KB Program) SRAM,16KB FLASH的stm32。

网友A:
stm32有预取指缓冲区

  stm32有预取指缓冲区Prefetch buffer(2 x 64-bit blocks),每次预取指可取64个bit,也就是两个32位指令,两次预取指可填满Prefetch buffer,是4条32位指令或8条16位指令,由于thumb2指令集相当一部分是16位的,所以只要程序是在顺序执行而没有跳转,flash的wait state一般不会限制程序运行速度的。

楼主:
太小啦。

2*512bit还差不多。
而且这个预取指不够智能化。

网友B:
呵呵 听说过STM32

据说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