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奸商是有种,还**不退。

楼主(2009-07-02):
买来准备用在X200上的,毕竟原生串口用其实安全方便,兼容性好,结果竟然是USB转的,大家看看怎么教育这么不诚信的商家,还这么嚣张。

可恨的不是说USB的不能用,关键是他宣传说本身就是物理串口,还写了比USB转的有这么多优点,不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吗?

商家宣传的截图

设备管理器上的截图

串口属性

商家的态度

 计划200多元就不要了,弄个差评再投诉,如何?

网友A:
有意思

买的人啥也不懂...

我曾经买钱包,给我个假货.我取证以后,退货了...否则就是差评+投诉

网友B:
向淘宝投诉呀

另外买之前你也没问问购买过相同产品的网友,这也有你欠考虑的地方哦

网友C:
USB

什么意思?
USB转express,然后再转串口?

网友D:
截图看不出是USB转的啊

网友E:
LZ啊,不知道你是直接银行汇款还是支付宝付的款

如果是支付宝,你直接退货,淘宝能把钱退给你,要是银行汇款就麻烦了

楼主:
呵呵,再仔细看看串口属性和设备管理器的截图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6楼: 截图看不出是USB转的啊

签名:

网友F:
二代的我也买了一块,才79一块啊

北京中关村的,也是在淘宝买的,我用在数传电台上,能用就是了,没看是不是USB的

网友G:
还不如直接买一个PL2303 USB转串口TTL线

还不如直接买一个PL2303  USB转串口TTL线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BSHBEWEV/E2D391F54C261316D37D5574539357FC%5B1%5D.jpg
相关链接: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3981a23e87e54d5a8adf933bff33a45.htm

楼主:
很多地方USB转232是不好使用的

11楼: 还不如直接买一个PL2303  USB转串口TTL线

还不如直接买一个PL2303  USB转串口TTL线
--------------------------------------------------------------------------

呵呵,物理串口和虚拟串口不一样的

物理串口不存在兼容性的问题,楼上可能使用的串口设备很少遇到兼容性的问题吧

简单的例子,有的虚拟串口对S7-200的PC/PPI电缆就不能正常工作,有的虚拟串口对STC单片机IAP就不兼容,这些对物理串口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网友H:
物理串口中断有优先权,USB转出来的中断的实时性是虚拟的

俺觉得这是两者较大的区别.

网友H:
物理串口在PC机的IO口地址分配上能找到连续的7个IO地址

俺用过EXPRESS接口笔记本并口卡,驱动装好后,在0xFFF8-0xFFFF是给并口用的,物理串口都应该有绝对的IO口基地址和偏移量.找不到绝对地址,兼容性肯定不及原生串口好.

网友I:
LS 正解

物理串口的话属性里必然会有“资源”页面,里面会列出IO口地址和硬件中断号;而在“详细信息”里会有它的连接关系,主板集成的是挂在“ACPI/PNPxxxx”下;而物理卡则会挂在“CardBus”或者PCI下。

由于USB是基于包发送的,而且每次都必须要主机查询一次USB设备才会发一次数据,
USB模拟的串口、并口是实时性很差的,和硬件中断的硬串、并口根本没法比。

从LZ的图中可以看到:“USB Transfer Sizes”字样,因此这个卡很可能是通过ExpressCard的USB转串口的,至于具体如何,建议LZ贴出“详细信息”栏目的内容。

楼主:
呵呵,人要是无赖就无敌了

呵呵,其实详细信息贴不贴意义也不大了,既然“洗碗机”就贴出来看看 :-)

网友I:
无语

其实ExpressCard标准本身包含pci express 1x和usb2.0
这个明显是挂在USB上的了

楼主:
这里有没有BBL厂家的人说明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BBL的ExpressCard转串口的都是USB虚拟的。

另外这个产品是BBL的产品还是假冒的?

网友E:
usb转的价格50就很不错了

usb转232,FT232是比较贵的,百片的价格是15左右,加上其他材料,不到30快钱,很好用。但是usb转232好像有个共同的毛病,长期插在电脑上会影响usb鼠标

网友H:
肯定是转的了,退货吧,不退就到淘宝投诉.

网友J:
要求退货吧

不行就投诉去
现在在淘宝上买东西可得小心着儿

楼主:

给他个台阶下都不要,只有差评之了

网友K:
支付宝是不错的东西,赫赫

网友L:
钱肯定是要要的

钱肯定是要要的。

然后买几个便宜的东西,给他打几个差评

网友L:
我最近也打算买这个

我最近也打算买这个,

现在可以看清楚是哪家,避免上当

网友L:
看错了,原来是转串口

看错了,原来是转串口。

楼主买的真不便宜啊,

不如电脑城里面买个usb转的,一样用

网友M:
我也买过一块,后来退掉了.

我本想买一块类似PC卡的硬串口,但笔记本只有express槽,所以找了个声称是硬接口的express串口卡。我是从驱动程序中看出毛病,到芯片厂上一看,是个USB的串口。跟卖家交涉,东西是好用的,但描述不正确,误导。好象也是200多元,赔了点邮费就给退掉了。
USB转串口,我用下来,觉得CP210x做的最稳定。我还想自已做一块以CP210x的隔离串口板。

网友N:
确实被卖家骗了

BBL 有PCMCIA 的真实串口卡,是210.我买了两个。

很好用,以前用USB转的,时时造成当机。

网友O:
re

我觉得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别把精力浪费在这上面

楼主:
最新情况,骗子两次拒绝了退款

声称厂家说的,这个卡绝对不是USB转换的 :-)

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骗子

楼主:
安装时弹出来的界面

这么确绝的证据,骗子熟视无睹

网友P:
看这个截图应该是FTDI的驱动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FT232之类的转换芯片做的.我现在就在用这个,虽说是转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楼主:
呵呵,同意楼上的说法

但是能用是一回事,事实的真像又是另不回事。

那样不如买条USB转232的电缆了

网友Q:
截图里面先选 查看菜单,按连接排序设备。

不过USB转的真不怎么样,特别USB线比较细的时候。

网友R:
我刚才也看了看我的串口卡,居然也是USB的

不过,性能还是不错的,我买的FDTI的USB的转换线连设备老是出问题,用这个串口卡(虽然也是USB的),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S:
支持楼主

    真实(物理)串口和USB转的是两码事。能用和好用也是两码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SB转232的我用过近十种,只发现2-3种好用,都是50元以上的,50以下的基本都有问题,感觉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虽然能用,但USB转232还有一个最大缺点:实时性不好,这一点再调串口程序时深有体会。
   STC采用的那个340方案的USB-232速度还行,但经常容易会掉线,要重新插拔一次,有时甚至导致死机。

   物理串口我用过2款PCI-232的,都很好用,价格也只有60多一点。遗憾的是没办法“移植”到笔记本。

网友T:
支持楼主

打击奸商,

网友U(2009-11-04):
哈哈,还真有人吧BBL的express的串口卡当真的串口卡来卖,而且还卖这么贵!!
experss总线上是有usb的总线的。就像一些wifi上接口是mini pcie的,其实是走的usb的总线。
我本身拆过BBL的卡,里面是一个usb hub,然后用的是usb到TTL的芯片加的232芯片。卡本身就是BBL做的,不是仿造的,这个我敢确认,本身我就是串并口并口卡这个行业的。我有笔记本串并口卡expresscard的方案,当然也有成品。大家可以下载卡的原理图和PCB看看。地址:http://www.51eebbs.com/viewthread.php?tid=555&page=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