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筒子会FPGA啊?

楼主(2009-07-03):
帮个忙,呵
用VHDL语言在xilinx的FPGA上实现一个8位的mcu,3级流水线
我不会
或者其他任何FPGA,能实现一个14条指令的8位mcu也可以
现成的最好啦

网友A:
有现成的IP软核

Google一下

网友B:
如果是用at

网友C:
xilinx有自带的

  自己弄多麻烦,xilinx自带32位CPU软核,很容易使用

楼主:
问题是那个sb+BT的老师

给了一周的时间,非要做一个8位的mcu
定了指令,14条,3级流水线。
一共才上5节课,就要设计一个8位机
我tm是神仙啊

网友D:
呵呵,有学生用Alter的FPGA做MCS-51,速度快10

网上好象51单片机有现成的IP核.改改交差吧.

网友E:
自己造CPU? 问题是不省钱啊~~~

网友F(2009-08-09):
高我两届的师兄毕业设计 在ALTREA的FPGA写了个51的核,50多条指令, 几级流水线就不知道了
opencores上 8051\ AVR TINY \ 68hc 的  CORE 都有已经done的项目

网友F:
都有已经done的项目   改为 都是已经done的项目

网友F:
为啥子是冬瓜老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