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请高手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7-12-17):
#include <reg51.h>
sbit P10=P1^0;
void main()
{  int i;
TMOD=0x02;
TH0=0xFD;
TL0=0xFD;
TR0=1;
TF0=0;
P10=0;
while(TF0==0);
P10=TF0;
}
按我的思路,应该是当定时器0第一次计数满时,TF0变为1,但软件未对其清零,且没有中断响应,所以P10即P1^0最终会是高电平,结果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执行时,发现P1^0输出矩形波.高电平约为250微秒,低电平100微秒,这是怎么样回事啊?

网友A:
硬件中断自动清除TF0,软件要自己清除~~~

楼主:
对啊,如果不清除TF0不变一直是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