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

楼主(2007-12-18):
     我用单片机做了一个产品,发现当断电之后,再次上电无任何反应.后来用示波器发现VCC放电非常的慢.所以需要等很久之后上电才有反应.或者将VCC和GND短接一下放下点也可以.硬件是肯定没有问题,由于我在RAM 中设置了几个特定的单元,并且赋予特定的值,在初始化程序之前检测这几个单元有没有被破坏,如果被破环则清零所有的RAM,如果没有被破坏则直接跳入主循环.
   说明:我使用了低电压复位功能.
   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ARM耗电较大,怎么可能电压下降很慢

网友B:
不想他慢,电源并个电阻呀

网友C:
3楼的方法可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用的是三星S3P9234 是8位单片机。先感谢各位个热心帮助。在硬件上,借个电阻电阻的确可行。但是如果我去掉那几条检测RAM的语句,放电也很快,俺只想弄清楚其中的道理。·······

网友D:
re

的确比较怪...
有几点可以测试一下:
1 你的检测RAM的语句,去掉几条试试呢?看看是保留一条会有问题还是至少有几条才有问题
2 你测的是vcc的放电,那在此过程中cpu有无复位?程序执行是否正常?这可以通过上电后延时几十ms,然后将一个io口特定频率反转来测试
3 另外你的这种检测ram标志位的方法是跟谁学的?感觉不会很可靠...

楼主:
回LS

    这样做的确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我请教了一下高手,他说该芯片在电压低于2V得时候,便会自动复位,此时所有的端口和寄存器复位,而且该单片机没有AD口,所以RAM的电放的很慢,故那几个RAM并不会被破坏,所以便会直接跳到主程序,此时由于端口和一次而特殊寄存器并未初始化,所以单片机很容易进入一种不定状态....  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各位指正~~

网友E:
通常是复位电路的问题,重新复位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F:
好像搂主是要查找软件上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应该是断电后,VCC回到零点太慢了,从而下次上电不能保证单片机复位。而搂主确实希望电压掉的不是很快,可以保护RAM中的数据。
不知道搂主的目的是做什么,能够达到可靠复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去管RAM,如果数据断电后**也是EEPROM的事情。

楼主:
回LS

   我的初衷是希望提高它的抗干扰能力,因为我打群脉冲到1000 以上时会出现复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