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STM8比较感兴趣

楼主(2009-07-04):
感觉STM8的指令是8位机功能最强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同样频率),与MCS251结构比较相似,但速度明显比MCS251要快(251为了兼容51搞的结构很复杂,生产厂家也少),正想仔细研究一下,用的是STVD+CCOSMIC开发,不知是否主流.
望熟悉STM8的指点一下.

楼主:
STM8这么优秀的MCU居然用的人这么少

看来ST的推广真是个问题

网友A:
STM8推广最大问题

开发环境(编译器)。
没IAR,GCC,KEIL支持,短时间内不可能推广出去。

除非STM8具有绝对的价格优势。

网友B:
哈哈,不要企望才上市不到半年的产品就能够遍地开花

况且二姨这里最近较少人走动,响应的人少也就不奇怪了。

楼主:
COSMIC编译器用了一下

感觉还不错

网友C:
不看好stm8

不看好stm8.

指望复制stm32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网友C:
stm32相对同类产品性价比优势太明显

stm32相对同类产品性价比优势太明显,对用户的吸引力实在太大。

stm8难以做到这点,没有很大的性价比,要想用户放弃别的厂家,很难。

楼主:
STM8应该也不贵吧

网友C:
也算不上便宜

性价比优势还不足以使大家喜新厌旧。

优点是性能在8位里面不错,

但是8位机的配置价格一般就是面向比较简单的应用,

所以这个优点不突出。

何况就零售价格来说,105系列接近pic24F低端和stm32低端,

再加上一般对性能要求较高应用往往对成本要求不是很苛刻,(mcu只占成本很小一部分)

总体感觉其优点发挥不出来

网友D:
STM8 不贵 跟一般的51差不多吧

性能好多了 性价比比51强 就是开发环境不通用

网友E:
要想占领8位机市场,先要放倒AVR

AVR是8位机市场的悍马.

网友C:
stm8哪能和51比?

"性能好多了 性价比比51强 就是开发环境不通用"

要是这么说,pic,AVR早就有此特性,但是能耐51何?

51的地位具有历史渊源,
不光是性能价格的因素.

网友F:
焊马公司不是都快垮了吗?

楼主:
AVR也能称焊马

可以说AVR的内核是最新内核中最差的,寻址方式少,位指令差,寄存器多但不顶用,外设也差,从来最不看好AVR,ATMEL这几年的状态就是AVR的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