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简单的串口发送程序怎么不成功

楼主(2009-07-04):
波特率为2400
新手,只是向单片机发送一些字符。试了半天都不成功。是不是非要用中断处理才能成功?
#include <reg51.h>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SCON= 0x50;
    TMOD= 0x20;
    TH1= 0xF3;
 TL1=0xF3;
    TI=1;

}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_serialcomm();    //初始化串口
  for(i=0;i<10;i++)
  {
    send_char_com(i);
  }

网友A:
接线对不对,晶振频率是多少,波特率对不对。

楼主:
对啊 晶振是12M的 波特率是2400,我的串口上没反应

网友B:
晕,哪里有用12M晶振搞串口 的?

网友C:
换晶振,或用更低的波特率试试。

网友D:
注释掉 ti=1;

注释掉 ti=1; ti为1时,不能发数据

网友E:
TI = 0

初始化时,TI = 0;

网友F:
更改顺序

如5L所说,要开TR,再者,将发送函数更改如下: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while(TI==0);
    TI=0;
    SBUF=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