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KEIL**了吗?

楼主(2007-12-18):
我用keil805编译的c语言程序只有几个代码?我只是在原程序中换了2个数据,原程序的hex文件不是我编译的,我修改以后的hex文件只有几个代码。大家知道甚么原因吗?烧写器是很早以前,不会因为keil是新版本就无法显示吧,

我用kel2的时候编译c语言中编译不成功所以换个keil3的805版,编译了几个程序结果都差不多,在烧的时候看到代码只有第一行有几个,其余全是FF。

网友A:


楼主:
请教

我下载的是**版的啊

楼主:
请教

汉化版的

网友B(2009-06-23):
振动频率50H, 振动幅度90mm,  风阻会很大......

网友C:
找个小矮人躺上面,拉着固定在墙上的绳子,摇……摇

网友D:
能否将上面的绳子震动起来?

网友E:
在振动板的左右两端各装N只(视振动板的允许宽度)外形尺寸为45*45mm的风扇(均设计成往外吹风的),用单片机来自动控制两端风扇的运行时间和频率,即可达到楼主所述的要求。提示:两端的风扇不能同时运行!

网友F:
板式电机可以很薄的

网友G(2009-07-30):
帖子真吸引人,不知道手机的震动是怎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