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能够修改MP4界面的大虾(有偿)

楼主(2007-12-18):
因为项目需要将现成的MP4(2寸左右的屏,方案不指定)的界面修改下,将原图片换上其他图片,在选择某个功能时,能够进入下一级(下一级只需要在屏幕上显示文字就好).作为一个演示样机.
原来同一个做MP4的高手说好了,但他临时有事情没有时间做.
现在想请那位能够在2天内改出,费用为*币3000元,提供两台修改好的样机,要求所显示的文字我们拿回来以后可以自行修改.

多谢了! 请联系 李 13922594853 bzyy@21cn.com

两台样机费用另给,用256M的或者512M的都可以.主要是作为可行性演示,因此无须真正实现什么功能,只要每个下一级菜单里显示些说明性的文字就好.

网友A:
哪家的方案啊?

开机画面很好改啊,多级菜单画面没做过

楼主:
to: DOOB

一般开机后进入MP4主菜单上是9个图标,代表9中功能.
需要修改的是:
1.这9个图标的图案换成其他的图案
2.在选择这9个图标的任何一个后,进入下一个画面,这个画面简单显示几行文字就可以了...比如:

在主界面上点"选择功能"
就显示如下文字:

"以下可选项目请选择:
B:套餐三
C:套餐优惠二)
F:冰冻套餐
帐上余额:               32.2元
<预订>                    <返回>"

即可,在按按钮,又退回主菜单

楼主:
继续

等待中

网友B:
为啥非要用MP4呢?

如果你仅仅要个漂亮界面,直接买HMI(人机界面)回来想咋画就咋画

楼主:
体积

用MP4主要看中了其体积小,这个设备最后生产就要小体积的.

网友C:
您这事得找对人

MP4方案供供应商,MP4研发大公司,LCD液晶屏专业生产商也许能解决你这问题。

网友D:
找他们,3000添一个零换成30000都没门……

楼主:
有道理啊

因为只是个可行性评估样机,不需要实现什么功能.所以想找个高手私下改改就好,就在液晶屏幕上显示几行文字......

如果这样:

用现成的MP4地壳/电池/按键  重新作一块电路板,用51单片机来画界面....不知道有没有得空点的高手来做这个电路板.....

网友D:
没接触过,不过你能提供液晶的datasheet和

电路图还差不多

楼主:
多谢!

多谢各位关心,已经找到兄弟做了.多谢多谢

网友C:
解决了就好,不行再回来

大家帮您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楼主:
是的

版猪说得对,这个论坛真是不错的地方.....我从电子一窍不通到现在通一点点就是在这里泡出来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