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机的按键问题

楼主(2007-12-18):
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想做一个时钟显示电路,看了N天的书,定时,显示那部分基本上都懂了,可以试下了,就是按键这一块啊,就是基于时钟显示电路这个电路,按键应该怎么样修改时钟读数呢,不用程序,说一下流程就行。谢谢

不知道我的描述清不清楚,如果不清楚,哪位热心的大哥,一定发个邮件问问我,谢谢了。小弟急啊。

我的邮箱是,yl520@163.com

网友A:
选种某一位后,然后再修改里面的值。

你可以去我的blog里面的圈圈的作品里面找找圈圈以前做过的单片机时钟那个作业。

网友B:
你想修改哪个,就在程序里对那个变量的值进行修改了

修改以后,重新送显就OK了
如果想在修改的过程中,让被修改的位(时,分,秒)闪烁或有个下划线什么地,用个标志来指示,根据标志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式显示就行了
可行的方式很多,你觉得什么样的合理就用什么样的,用语言(单片机的)把你想到的方式描述出来,应该不是什么难题吧?

网友C:
先确定使用时钟的人应该怎样操作

然后按照这个操作方法编程序

网友D:
按键设定标志,然后根据标志做相应动作

楼主:
2楼的哥们

谢谢了,你的博客里的我看过了,你的是C的,我现在初学,学的是汇编.

楼主:
3楼

调整的时候是用什么办法插入调整呢?中断还是其它的方式?

调整的时候可以边调整边显示吗?

楼主:
啥是标志啊?

别笑我,我真的很菜!

网友E:
51汇编的----96键演示程序

网友E:
标志---人过留名~~~

楼主:
求解啊

我问的那几个问题帮个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A:
抱歉了,圈圈只会写C语言的程序,汇编的看着头晕...

网友E:
晕!!!看汇编就晕头???倒塌了~~~

网友F:
有没有牛人搞个二进制码版本的……

网友B:
干吗要搞二进制版的?

能搞机器码写程序的确实牛
但是那些会机器码的牛人,如果掌握了汇编或者C语言,一般情况下,他也不会愿意再用机器码来写吧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实验室老师他们那会整51就用的机器码,写程序的时候,就用一组8个的拨码开关,估计现在他老人家也把51指令的机器码忘得差不多了吧

网友E:
哈哈~~~想回到"旧社会",就直接用Hex编程~~~

网友G:
3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在你的按键程序,直接修改显示缓存就OK了.没必要用中断.直接用大循环就可以了.

楼主:
我做的是电子时钟,

有小时,分,秒,计数单元。

时钟肯定得有调整时间的功能啊

键盘是修改计数单元啊,还是修改定时初值呢???

网友H:
C比汇编更好看啊,一目了然

楼主:
你们说的我明白

现在问题是具本操作上,我怎么样选中要修改的单元呢

三个按键,S0调整(只对秒分时进行加一操作) S1选中键 按一下选中一个再按再换另一个,循环 S2确定键.

我现在用的是STC89C51用独立式按键.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呢,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I:
嘿嘿,想起来以前〈微机原理〉实验课了

大二那时侯还那了个好象老师把一段程序给出来,并把它变了一大堆1和0,让我们输进去。嘿嘿,说实话当初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语言就学过VB和C,但是光知道要编译,但是为什么要编译就不知道了。

楼主:
人呢

没有人给我解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