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严重发热,什么原因?

楼主(2007-12-18):
(无正文)

网友A:
80度情况下还在正常工作么?

如果在工作,很可能IO口短路了
如果没工作,很可能是电源地接反了

网友B:
可能电源接反了,反正io脚接地接电源都没事啊

网友C:
电压弄错了吧?

5v的接到12V就有发热的。

网友D:
程序,硬件都有可能有问题,硬件问题可能大些

网友E:
很可能是超频了,

 建议楼主外置一个风扇。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电源我检查过,没接错,再看看有没有IO错吧

楼主:
ayb_ice

请问aby_ice,硬件的问题的话,我检查了电源和输出部分,有一路输出有点问题。想问一下,关于硬件部分有什么建议吗?手上没有电路图,没法贴图- -!抱歉啊

网友F:
检查一下IO冲突。

比如暂时把那路输出设置为输入,看看发热是否有改善等等。
确定是因为IO冲突了,然后再用万用表或者类似东西检查。

网友A:
huangqi

你小子净扯淡了
还“反正io脚接地接电源都没事啊”,
这是那儿的理论?或者那儿的经验?

网友G:
I/O问题

应该是I/O口的输出为高外面却接到了地,或I/O口的输出为低外面却接到了VCC

网友H:
这么烫都没烧,牛啊,呵呵,短路了

网友I:
同意二楼,首先看片子是否工作正常

一般来说一两个IO口短接了也不会发热这么严重,
若单片机工作正常的话,建议将IO口全部复位成高
再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测量IO输出

网友J:
回10楼:51的“反正io脚接地接电源都没事啊”这话没错呀~~~

网友A:
如果IO都不用,这样接肯定是不会错,因为内部都有上拉

但是要用的话,还能直接挂在电源或地上?
比如我让P11输出高的时候,能直接将P11脚引到地上么?
嘿嘿,我也是才疏学浅,但是总觉得这样不妥吧

网友K:
I/O口接地地VCC,这的问题可多了

I/O口输出为高,I/O直接接地时:
在准双向输出时,没事;
推挽输出时,会有大几十mA电流流出(各种不太一样),如不用到此I/O口,一般不会影响系统运行。
I/O口输出为高,I/O直接接地时:和推挽输出高电平,拉地的情况差不多。
这主要是MOS管也有内阻值。

网友L:
为什么发热?过流!

为什么过流?短路!
为什么短路?板子有BUG!
设计的硬件要保证在单片机失控的状态下系统不被破坏。